[求助] 小弟在做一个TDC,现在粗计数用同步计数器做,但是发现一点问题

楼主(2025-02-17):
我想的是START来的时候,时钟沿开始计数。STOP来的时候把计数值锁存住,但是仿真发现STOP离计数器参考时钟上升沿太近的时候,会锁存出错,如图,本来应该锁存QIN0为0,但是由于计数器D触发器的延时导致锁存住了上一个时钟沿计数的1,想着调D触发器将延迟减小,但是感觉仍然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佬能解惑一下吗 屏幕截图 2025-02-17

网友A:
Start Stop用时钟下降沿产生,计数器还是上升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rt Stop用时钟下降沿产生,计数器还是上升沿;

粗计数的START和STOP不是外部给的吗

网友B:
都是这样的。
除非是理想DFF,不然有点亚稳态都会在边沿不准确。
很多论文都提出了解决办法,比如上下边沿同时采样,通过下一级数据来筛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这样的。
除非是理想DFF,不然有点亚稳态都会在边沿不准确。
很多论文都提出了解决办法,比如上下边沿 ...

是的,好像有这种,上下边沿采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这样的。
除非是理想DFF,不然有点亚稳态都会在边沿不准确。
很多论文都提出了解决办法,比如上下边沿 ...

请问您也是做TD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