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单独停止ADE XL中的某个job(corner)?

楼主(2025-02-17):
如题所示,当在跑ADE XL的时候,发现某个corner的表现已经达到或未到达要求,但是此时其他corner还没跑到可以看出结果好歹的节点;因此,想要单独停掉这个corner对应的job,把仿真资源留给其余job。

请问这是可以实现的吗?目前只在result summary中的小电脑右键可以看到“stop and resubmit”,但是我不需要再次submit(仿真对应corner)了而只想要stop它。
PS. 版本是ic617

网友A:
在 results 面板,把鼠标放在正在 running 的 corner,右键弹出菜单,然后选择 Cancel Selected Simulation(s) 就可以停止对应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results 面板,把鼠标放在正在 running 的 corner,右键弹出菜单,然后选择 Cancel Selected Simulation ...

十分感谢!可以单独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