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arge pump如何在更低电压下输出正常的电压?

楼主(2025-02-17):
设计一个charge pump,如果想要提高输出电压,可以从哪些方面考虑?(泵电容实际影响很大但是默认无法改电容、负载电流等,尽量不改变电路结构,从电路级优化管子宽长比角度最好)。下图为搭建的电路原理图(电路中实际上还有其他的模块如level shiter、时钟电路等不一一展示)

目前前仿过程中发现改变四个开关管的尺寸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后续优化方向可以是什么(优化电容充放电过程的时序?根据充放电过程分压情况优化尺寸改变分压?)

网友A:
最高只能到Vin+VCLK-Vth,你现在到多少了?

网友B:
用1:2的switched capatictor converter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只能到Vin+VCLK-Vth,你现在到多少了?

vin给0.8直流+0.8瞬态 可以到1.1附近;给0.6dc可以到980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只能到Vin+VCLK-Vth,你现在到多少了?

和您提到的理论值相差较大 尝试换过低阈值电压的管子 效果不是特别显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2的switched capatictor converter呗

抱歉可能结构上不换其他的了,只能在已有结构上尝试优化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您提到的理论值相差较大 尝试换过低阈值电压的管子 效果不是特别显著

你要把仿真图贴出来看

网友:
charge pump 输出电压和电容大小,负载电流,时钟频率,Vin,Vclk有关,空载输出电压应该接近Vin+Vclk-Vth,输出电压随负载电流增加而减小,改管子尺寸影响不大。

楼主:
是的,楼上说的对。其实问题主要还是负载电容的问题,已经仿真验证过了

楼主:
只要死区时间 时序没有太大问题,改变管子尺寸影响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