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SD器件的外侧N环原理和使用

楼主(2025-02-17):
按照上图这样调出来器件如下图所示。(高压BCD工艺下一个用于ESD防护的横向PNP器件)
我的问题是:当勾选了Draw Protection N-Ring的选项后,用于ESD防护的横向PNP器件的最外侧多了一个N型环,
这个环与次外侧的P型环通过Metal 1接了同一个电位。因此看着不像是双层保护环的用法。
这个与P型环接同电位的N型环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样的N型环又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呢?
从下图可以清晰的看到最外侧的N型环与次外侧的P型环接在了一起。
当去掉“Draw Protection N-Ring”后,调出了的器件就没有外侧这个N型环了,如下图所示

楼主:
去仔细看了该工艺给的ESD设计参考指南,但是上面没有指明这个环的作用和用法

网友:
PNP的e-b一般接PAD,c接地。当PAD ESD打负压或者latup测试抽电流时,e-b为负,寄生npn(外圈n,c-p,PAD)导通,外圈n有几种接法(接内部电源(能力要强一些,或者串个电阻,防止内部电源被拉没了),接GND)。这个n是为了防止npn抽电源时,从内部有用电路的NBL抽,一定程度上确保内部电路的NBL电位还是高的,能起隔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