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采样结束切换后,电荷注入问题

楼主(2025-02-17):
对于下图所示这种传统切换方式,在单端的情况下,P端接DAC,N端接VCM
①Vcm的开关S先断开
②断开采样开关
③一半电容接VREF,一半接GND
仿真发现采样开关断开后,若Vin和VREF(或Vin与GND差的比较大),会使得比较器P端电压变化较大,这样Vcm的开关又会导通有电荷注入,导致输出谐波很大。
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不是全差分吗?为啥只有P端变化,N端不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全差分吗?为啥只有P端变化,N端不变化吗?

单端,这个只是个示意图

网友B:
假设你已经 boostrap switch 处理了 ron 和 charge injeciton 的 linearity,你认为问题出在 上级板闭合的开关意外导通,那

VCM = 0.5*VDD;VREF<VDD, VIN在[0,VDD]之间,第一次切换,P端电压不会超过电源轨,不懂为什么还未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你已经 boostrap switch 处理了 ron 和 charge injeciton 的 linearity,你认为问题出在 上级板闭合的 ...

就是比如说采样完成后开关断开,所有下极板都是浮空。如果因为一些原因,1/2的电容先接地了,那p端电压就会掉下来,电压大小是-2*(Vin-Vcm),总电荷在这1/2的电容上重新分配,那有可能是个负压,即使开关S的gate是0,还是会导通的吧。不知理解是否有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比如说采样完成后开关断开,所有下极板都是浮空。如果因为一些原因,1/2的电容先接地了,那p端电压就 ...

嗯,GND/VREF同时接入不会让P端 beyound power rail,但是实际还是会有先后;有很多思路解决,列举2个:
第一次,小相位分时有序接入GND/VREF;或者增大Ron避免阶跃激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GND/VREF同时接入不会让P端 beyound power rail,但是实际还是会有先后;有很多思路解决,列举2个:
...

多谢建议。你说的是去把控制vref和gnd的开关导通电阻做大吗

网友C:
我之前做过和一个类似的结构,在③这步时控制每次都是VREF先接入,随后gnd再接入(类似Vcm采样开关和Vin采样开关)。不知道你这里是否还有其他需求,导致gnd接入的时间不可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端,这个只是个示意图

单端?那就应该是一个固定电压啊,电压会变化多半是你的运放增益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做过和一个类似的结构,在③这步时控制每次都是VREF先接入,随后gnd再接入(类似Vcm采样开关和Vin采 ...

是的,我这里没有特殊处理。 准备换下开关然后让GND和VREF先后接入,到时候看看仿真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