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Memory Compiler大块SRAM拆分策略

楼主(2025-02-18):
请问各位大佬,在将大块SRAM通过Memory Compiler拆分的时候,深度和宽度都拆分为同等规格的FOUNDRY SRAM CELL,还是采用不同的规格(整除之后的余数单独生成)。不知不同的策略在PR阶段有什么利弊,多谢!

网友:
1,需要看compiler是否能支持单独分深度或者宽度。比如compiler支持宽度,但是深度不够,或者说宽度不够,但是深度可以。
2,只将深度拆分,那么所有的sram的输出外面需要加一个mux,在读写sram的时候,只有选中的sram会toggle,其他sram不会动,所以功耗会比较低一些,但是timing会变差,毕竟sram外面还有一个mux。
3,只将宽度拆分,读写sram的时候,所有的sram都会toggle,但是sram的输出不需要做逻辑,所以功耗会大一些,timing比拆分深度要好一些。

这是基本原则,具体需要分析。。。。。

楼主:
非常感谢指导!
现在使用的是Foundry厂自带的Memory Compiler,不支持自动拆分。而设计使用的SRAM SIZE大于MC支持的Range。
比如设计中可能使用1536*108bit的SRAM,而MC支持的某种SRAM单元Range如下:
depth => "32,48...1024", width => "4,5...72"
此时深度和宽度都需要手动拆分。比如深度可以拆分为A:1024+512或者B:2*768。
A方式可以理解为异构拆分,会至少产生2种Foundry SRAM CELL,SRAM种类会变多,MUX逻辑更复杂(参与译码的地址线更多)。好处是在某些深度情况下可能利用率更高。
B方式可以理解为同构拆分,拆分之后的小SRAM规格一致,SRAM种类单一,坏处可能在某些深度下利用率会低一些。
宽度拆分也有类似的方法选择。
不知实际通常优先采用哪种拆分方法,各有什么优劣。
THANKS!!

网友:
我们公司一般采用同构拆分的方式,同构拆分可以保证一个logic sram对应的是同一类physical sram ,这样对后端进行floorplan时更友好一些,虽然这会浪费一些sram面积

网友:
我们会采用异构拆分,简化设计。

楼主:
感谢大佬们指导!

另外,请教下拆分LOGIC Memory的时候,是尽量用最大Size的Physical Memory,还是需要尝试更多的组合,如使用更小深度的Physical Memory可能时序更好。这样脚本会更复杂,生成时间也更长。

关于Aspect Ratio,高宽比过大可能会对PR不友好,如果时序可以满足,不知以下高宽比都在合理可以接受的范围么。
Height        Width        Aspect Raio
222.24        36.217        6.1
204.96        81.307        2.5
222.24        81.307        2.7
150.816        61.659        2.4
117.12        81.307        1.4

MANY THANKS!!!

网友:
timing 满足的情况, 选面积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