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设计中存在一个开关下降时间长,导致本来一开一关的开关,同时开启,怎么解决

楼主(2025-02-18):
本人设计了一个RC张弛振荡器,其电路原理图如下图所示,其中v1、v2电压控制两个开关,但这两个开关会存在同时开启的状态,导致在这一时刻该点电压的突变,影响输出频率的准确性。应该怎么解决?(其中仿真结果中的net81为比较器的vin,net88为比较器的vip)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两个高电平同时打开开关

两个高电平同时打开开关

在开关模式改变时刻存在电压突变

在开关模式改变时刻存在电压突变

网友:
可不可以只采用一个开关?比较器一端接电容,电容并一个由比较器输出控制的开关,另一端接BG出来的基准电压(可以加电容到地减少电荷共享),这样毛刺就会比你这个小很多。

网友:
加一个非交叠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