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SC如何进行TRIM后的mc仿真

楼主(2025-02-18):
OSC如何进行TRIM后的mc仿真

网友A:
那就模拟量产时流程,写个verilogams,用100个clk检测频率,输出修调code给OSC;仿真osc,时长200clk,统计后100clk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模拟量产时流程,写个verilogams,用100个clk检测频率,输出修调code给OSC;仿真osc,时长200clk,统计 ...

我有一个问题,检测到频率一定能给出准确的code值吗,我现在的方案一直是调整code值仿真再调整,但是比较费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问题,检测到频率一定能给出准确的code值吗,我现在的方案一直是调整code值仿真再调整,但是比较 ...

确实是个问题,可以灵活应用以下思路,
1)可以遍历,
2)2分法逼近,即SAR的思路;
3)测 min/max然后end-2-end fit;
4)对INL不自信,可以间隔选几个大点,线性插值补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个问题,可以灵活应用以下思路,
1)可以遍历,
2)2分法逼近,即SAR的思路;

好的谢谢

网友:
没必要所有corner都找到对应的trimmingbit,只需要证明trimming范围够即可。便利trimmingstep的mc是很容易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