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工艺如何将io pad导入到virtuoso

楼主(2025-02-18):
申请到的IO库,应该怎么导入才能获得pad的schematic、symbol以及layout的cellview呢?

网友:
版图可以通过GDS导入,选择CIW窗口的import中的stream选项,原理图可以通过你图片里lvs文件中.sp文件导入。但是我遇到了sp中调用子电路无法识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