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DM中运放斩波频率的选择

楼主(2025-02-18):
最近看了几篇sigma-delta ADC的论文,发现它们在使用斩波技术抑制第一级积分器1/f噪声时斩波频率习惯选择采样频率的一半,即fs/2。比较疑惑为什么不采用更低的斩波频率呢,比如fs/100。SD-ADC是一种过采AD,例如即使采样频率为5.12MHz时,斩波频率也到了2.56MHz,这对被斩波运放的带宽设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斩波频率应该要在带宽内)。而且理论上,斩波频率应该高于1/f转角频率三到五倍就可以吧。

网友A:
需要考虑下后面数字滤波器怎么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考虑下后面数字滤波器怎么滤掉

嗯嗯,不过我看的这几篇文章都只是做了sigma-delta的模拟调制器部分,并没有介绍后续的数字滤波。如果后级滤波器没有特别要求的话,是不是fs/2或者更低(但高于三到五倍转角频率)的斩波频率都是可以的呢?不过会对运放的带宽要求不同

网友B:
1.主流的带斩波的SDM都是靠数字滤波器来滤掉chopping后的高频噪声的 选斩波频率的时候要考虑低频噪声调制后能否被数字滤波器滤掉 选太低噪声还在带内
2. 原则上讲斩波频率的最佳选择就是3-5倍转角频率 非SDM用途的斩波运放因为有专门的Notch filter 所以选转角频率作为斩波频率 SDM中的斩波运放和SDM本身共用一个数字滤波器 所以斩波频率也必须与SDM带宽即采样频率/2相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主流的带斩波的SDM都是靠数字滤波器来滤掉chopping后的高频噪声的 选斩波频率的时候要考虑低频噪声调制后 ...

嗯嗯,感谢回复。不过SDM的输出在降采样之前信号带宽不应该是fs/(2*OSR)吗,斩波频率不应该是和这个值相匹配吗(或大于这个值),为什么是fs/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