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pcell的参数里设定范围?

楼主(2025-02-18):
我创建了一个pcell,里面有一些参数可以供用户选择。现在我希望用skill在这些参数上加一些限制(必须宽度不能小于0,不能大于30),要怎么实现?这种限制最好在用户界面上可以体现,比如用户输入了一个超出界限的参数35,skill可以直接把界面上的输入拉回到30(而不是仅仅在pcell里体现)。

网友A:
用callback来限制?范围是不是可以在cdf的prompt中加上(0~30)这种描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llback来限制?范围是不是可以在cdf的prompt中加上(0~30)这种描述呢

这种方法要怎么实现?调用cdf加上限制然后再返回cdf吗?

网友:
在你pcell里面写if(w>30 )else w=30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判断语句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要怎么实现?调用cdf加上限制然后再返回cdf吗?

我又试了一下,大概思路就是这样,但是cdfdump是怎么实现的?为什么用cdfdump导出自己写的pcell时候导出的是一个空文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又试了一下,大概思路就是这样,但是cdfdump是怎么实现的?为什么用cdfdump导出自己写的pcell时候导出 ...

破案了,要先createcdf然后才能修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破案了,要先createcdf然后才能修改

请问你是使用PDK进行PCELL制作的嘛?

我用PDK制作PCELL,你是怎么进行层次的对齐的呢,比如我用dbcreatepath创建了一个METAL1,他要根据W值实时对齐,而不是根据计算,因为计算的话,满足不了更换一个不同的PDK时,它还能够对齐这一个层次;

网友(点评):
没看懂你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使用PDK进行PCELL制作的嘛?

我用PDK制作PCELL,你是怎么进行层次的对齐的呢,比如我用dbcreate ...

就是我metal1左边对齐Active的左边缘,右边对齐右边缘,修改width后怎么还保持和边缘对齐,有没有函数可以解决,而不是通过计算距离;例如rodalign可以对齐边缘,但是他的?refobj这个值我不知道怎么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