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到轨运放 GBW问题

楼主(2025-02-18):
我用gmid方法设计了一个RTR_OPA,直流工作点没问题,结构长这样
Cload = 10pf ,Cl取5pf

根据单极点系统的GBW = GM/(2 *pi *Cc),GM为输入管的gm,这里我输入级采用pmos和nmos并联输入,那我的GM应该是2倍的gmp+gmn吗?

如果是的话,这里我pmos和nmos的gm都是830u,GM=830*2,带入公式GBW=830*2/(2*3.14*5)=50M,理论上应该是50M,但仿真出来只有25M
请问GM是不是等于gmp++gmn呢?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提高GBW吗?

楼主:
把所有管子的W/L扩大了一倍,采用cascode补偿,达到了50M,但相位裕度只有19°,有什么放大可以改善?
关于cascode间接补偿方法有没有什么资料?

网友:
GBW = GM/(2 *pi *Cc)是近似公式,先从理论上明白为什么能近似,近似的误差是多少。
先保证PM足够,再从仿真中看带宽。
cascode补偿需要浪费很大的支路电流,不适合这个结构和需求。

网友A(2025-04-07):
浮動電流源兩端   是ac短路
所以會看到兩倍Cc
也就是你的GBW=(gmn+gmp)/(2*pi*2*Cc)
自然就縮小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動電流源兩端   是ac短路
所以會看到兩倍Cc
也就是你的GBW=(gmn+gmp)/(2*pi*2*Cc)

soga,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