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ADC求助!】关于增量型Sigma-Delta ADC IADC simulink 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5-02-18):
大家好 我是一名初学者,最近在看IADC相关问题 我试着搭了一个2阶CIFF型的IADC模型,如下面几图所示。我用了一个reset信号来控制sigma-delta modulator 和COI滤波器。我的参数是参考了《低功耗增量型deltasigmaADC的研究》这篇文章,其中fs=5MHz, fin=9460, M=128代表IADC的时钟频率,输入信号sinewave频率和OSR(number of clk in 1 conversion)。

reset 信号周期是(M+1)/fs, 同时输入sinewave 的采样频率也是(M+1)/fs。在M+1个周期内,第一个CLK 积分器会重设,而剩余的M个CLK则在积分。

fig1

fig1

sigma delta

sigma delta

COI滤波器

COI滤波器

这是我的结果,我对sinewave输入和直流输入都有仿真 红色的为经过COI滤波器的输出,黑色的为采样后的输入sinewave,或者是直流输入:

目前看所得的波形和公式推导分析是一致,也能还原输入DC,但是用sinewave输入的时候所的的PSD图很奇怪
屏幕截图 2025-02-06    这个是使用SD toolbox 的PSD 模块得到的PSD 图,信号fin处有最大PSD,但是大于fin后有很多噪声功率,我没有分析出是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图
另外,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IADC 建模的PSD 模块设置是什么,这个是我的:sampling freq=fs, lower band=1, upper band=fs/(2*M), signal freq=fin, number of FFT=16384。此外仿真时间=1023*M/fs
2. SDtoolbox 内的ideal integrator (z^-1/1-z^-1) 和使用DSP 内的delay搭出来的integrator有什么不同。因为我试着将SDM 中的integrator替换COI滤波器中的后就无法工作了。
3. IADC 的simulink 建模这样是否准确呢,在这里我加了downsample 模块,ADC的输出是在每一次转换周期的最后一个CLK cycle内才会输出,其余时间将是0。然而取消了downsample 后,系统的SNDR会有所提高,PSD图也会稍微好看一点(但是高频噪声仍然存在,只是会呈现降低的趋势)。

楼主:
急急急急国王,求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能讨论一下吗

网友(2025-03-28):
引用 楼主:
急急急急国王,求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能讨论一下吗

请问,我在用simulink仿真调制器的时候在量化器后面加了SDtoolbox中的PSD模块,仿真报错提示矩阵维度必须一致,计算表达式出错,但是换成其他模块中的PSD就可以运行是什么情况啊,求救求救

楼主(2025-07-03):
现在发现是需要自己写一个代码来处理

网友A(2025-09-02):
增量型adc不应该用sim,而是用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量型adc不应该用sim,而是用dc

嗯嗯,想问一下,如果只用dc如何来证明他的动态指标呀,还是很迷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想问一下,如果只用dc如何来证明他的动态指标呀,还是很迷惑

coi滤波器的权重是一个累积三角形,滤波器架构决定了只有dc输入条件下coi是成立的;我没太明白你说的“动态”指标是指什么?snr?如果你想看动态指标,就是单跑调制器的snr;如果你想看调制器+滤波器,那就给个很慢的ramp跑线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