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基准与LDO

楼主(2025-02-18):
目前在学习做bandgap和LDO,要求电源轨8V-40V内电路都能正常工作。想了解一下这么大的VDD变化范围内,耐高压器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或者有无相关论文与书籍。多谢赐教!

网友:
要求电源轨8V-40V内电路都能正常工作,指的是整个芯片的VCC把,LDO产生几个浮动轨在芯片内部形成几个轨道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