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软件中,如何将VCO的输入同PAD连接起来?

楼主(2025-02-18):
现在有一个VCO,VCO的输入为Vin,该端口需要输入一个模拟电压信号来调控VCO输入。现在还有一个PAD,PAD有唯一输出PadOut,该PAD从版图结构上来说只是金属。

现在想把VCO的输入Vin和PAD的输出PadOut使用innovus连接起来,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可以改动给innovus的verilog文件,可以使用innovus软件来连接

网友A:
顶层开port信号,假设VCO_OUT

VCO VCO_INST (.Vin(VCO_OUT).

PAD PAD_INST(.PadOut(VCO_OUT)).

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层开port信号,假设VCO_OUT

VCO VCO_INST (.Vin(VCO_OUT).

可以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