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三级前置放大器和动态比较器组成的整体比较器,噪声仿真分析对不上

楼主(2025-02-18):
请教一下大家:
众所周知,动态比较器仿真有两种,一个是tran_noise,一个是pss+pnoise。我设计了一个三级前置放大器和一个动态比较器组成的整体比较器。

1.首先我使用tran_noise仿真了动态比较器的噪声,84%比率的时候输入差分电压是440uv,也即等效输入噪声电压为440uv。(结果没什么问题,用pnoise仿真验证过数值差不多)
2.然后我继续用tran_noise方法仿真整体比较器的噪声,得到的整体比较器噪声是60uv。
  但是我要是用pnoise仿真整体比较器噪声:我设置输入差分值为100uv,三级前置放大器整体增益有1.5k,所以设置pnoise中Threshold Value为500m,500m/100u=5k。pnoise最后得到的等效输入噪声结果是297uv,和60uv差距很大。
3.我用noise仿真第一级前置放大器A1噪声,结果是286uv,那么整体比较器噪声肯定是要大于第一级的单独噪声的。所以可以推测的是整体比较器输入噪声60uv的结果是有误的。也就是tran_noise的方法得出的结果是有误的,可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tran_noise本身不够精确吗?可明明pnoise的结果,容易随仿真设置发生改变。而tran_noise结果找到的输入差分值比较稳定。
所以整体比较器的噪声到底怎么仿真才是对的呢,我知道可以用第一级放大器噪声作为整体噪声来估算,但是这里的矛盾急需解决。

网友:
你可以看下书上关于noise计算的章节,一般多级放大器第一级噪声贡献最大,因为后级等效到前级,要除以放大器增益啊,

网友A:
还有你需要仔细检查自己的仿真方法。举个例子,用概率方法仿真noise时是否数据量足够,用正确的统计学方法得到rms noise,是否去掉了off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需要仔细检查自己的仿真方法。举个例子,用概率方法仿真noise时是否数据量足够,用正确的统计学方法 ...

仿真数足够多了,就是正常的细节考虑我都满足了。然后你说的offset,因为我是前仿,并且上述仿噪声过程没有仿蒙卡,没有用到mismatch模型。所以offset是体现不了的,不用管。然后你说的噪声需要除以增益,但是我给的结果其实都是等效输入噪声,等效到最开始的输入端。然后我这个问题其实在其他帖子的回复里面也有人说,就是pnoise大于tran_noise。但是都没有看见解决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数足够多了,就是正常的细节考虑我都满足了。然后你说的offset,因为我是前仿,并且上述仿噪声过程没 ...

你说tran noise仿真没问题,那就是pnoise仿真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tran noise仿真没问题,那就是pnoise仿真设置出了问题。

仿真工具不出错的前提是设置对,不同模块的pss+pnoise需要不同的设置,可以再研究下。tran noise设置不对也会出错,不过没pss+pnoise那么容易出错。这两种情况我都碰到过。

网友B(2025-10-10):
大佬您好,可以求教一下仿真方法吗,我最近也在仿真这个结构的比较器等效输入噪声,但是一直没有理解如何去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您好,可以求教一下仿真方法吗,我最近也在仿真这个结构的比较器等效输入噪声,但是一直没有理解如何去 ...

就是用tran_noise和pnoise两种方法,这两个网上很多吧。下面csdn链接试试看。但是两种方法的准确度和适用情况我目前还是没理清。

https://blog.csdn.net/pickweb/ar ... tm_relevant_index=1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tran_noise和pnoise两种方法,这两个网上很多吧。下面csdn链接试试看。但是两种方法的准确度和适用 ...

谢谢您!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前三级前置放大我加入了失调存储技术,那么在仿真Vos的时候,是否需要蒋失调存储技术的开关一起带入仿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