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和icc报告时序存在差异

楼主(2025-02-18):
如题:做了一个测试,用verilog写了一个小电路,在两个reg之间插入了一长串buffer,APR后ICC report出 CLK-Q-D的delay=4.7ns,然后抽PEX,用hspiceD仿真,在与ICC同样corner 温度 电压的条件下,spice计算出的delay能达到20ns。这个差异过于巨大。随后我换了一套std lib,换了更大drive的buffer,得到的结果类似,虽然要好一点,但都能相差几倍。

求教各位大佬,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补充:1、使用XA仿真结果与hspiceD基本一致;2、对比发现ICC计算每级buffer delay = 50ps,spice计算每级buffer delay = 240ps左右

楼主:
找到原因了,和target_library中min.db max.db先后顺序有关,把max.db放前面,min.db放后边,report的结果和spice、XA仿真结果一致了
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