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N28转smic28脚本,gds number对不上怎么办?

楼主(2025-02-18):
tsmcN28中有些layer对应的gds number在smic28中并不存在,
所以脚本中就没办法写映射map,导致我在进行shap转换的时候这些layer就丢失了,实际上数据还在,

现在有什么办法或者思路可以把这些layer找出来,转过去,
脚本是别的项目的我拿来改改用,也不太会写
还望大佬不吝赐教,小白太难混了555555

大概解释一下转换操作,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懂:1、把tsmc的layout直接copy到smic library中(此时layout中的layer信息就变成smic的了,实际上gds number是没变的)
                                                                   2、run脚本进行mos和shap等乱七八糟的转换(通过map对shap进行一一映射,把layer替换成正确的)
                                                                   3、球球了!!

网友A:
只是版图数据转换,还是直接项目换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版图数据转换,还是直接项目换工艺?

换工艺,国产化

网友B:
1、查design rule 找对应层
2、打开两个基础库调相同类型的pcell一层层对
3、有些layer 一家有 另一家没有很正常,比如吊两个相同类型管子可能另一个工艺的就会多些layer,那么这时候你需要补上原工艺少的layer反之有可能需要舍弃一些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查design rule 找对应层
2、打开两个基础库调相同类型的pcell一层层对
3、有些layer 一家有 另一家没有 ...

不是layer没有,是gds number对不上,比如T的NW是3:0,但是smic的NW是19:0,但是没有3:0这个层,所以没法转

网友:
看起来是新的转换方法。我都是利用gds 通过layer map转换。期待大佬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layer没有,是gds number对不上,比如T的NW是3:0,但是smic的NW是19:0,但是没有3:0这个层,所以 ...

把map1 写NW 19;0,然后用map1+原工艺导出gds1,然后导入用新工艺+新map导入gds1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map1 写NW 19;0,然后用map1+原工艺导出gds1,然后导入用新工艺+新map导入gds1就行了。
...

但是tsmc又没有19:0这一层,两边互相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map1 写NW 19;0,然后用map1+原工艺导出gds1,然后导入用新工艺+新map导入gds1就行了。
...

好像是可以,但是引入了一个新问题,stream in 之后会有大量的nmos stdcell,麻了

网友(2025-09-30):
楼主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弄这个事情,找不着合适的解决办法

网友:
将旧工艺相对于新工艺没有的gds number转换成新工艺有的gds number,比如转换成text层 作为中间层 ,到时候版图转换过去之后 可以选中text层来改成其他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