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2024.09版S报错FLEXlm版本高于license daemon版本

楼主(2025-02-18):
安装2024.09版Sentau启动后出现报错,SCL安装的是scl_v24.06-Linux64
[SCL] Error:  FLEXlm version of the applic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license daemon version. Please upgrade the license daemon to latest version (SCL-601)
求助怎么解决一下

网友:
许可证控制器可以高于但不能低于它试图控制的守护进程许可证,您可能需要安装 scl 2024.09 或更高版本才能使其正常工作。

网友:
看起来 scl 2024.06 是最后一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设置中发生了其他事情

网友A:
2021.03和2024.06版的scl应该都可以正常起来的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哪里看FLEXlm version,这个FLEXlm version是由谁决定的,有时候也遇到FLEXlm version比启动license的lmgrd版本高的错误,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21.03和2024.06版的scl应该都可以正常起来的

看好多帖子里确实应该是可以,我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这几个版本都有,但也不能都试验一遍

网友:
maybe you want to check the vendor daemon location given in your license file used to start the server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个版本都有,但也不能都试验一遍

那么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哪里看FLEXlm version,这个FLEXlm version是由谁决定的,有时候也遇到FLEXlm version比启动lice ...

The SCL version is one thing, the FlexLM version is another thing.
The majority of newer releases are working with verion FlexLM 11.19.xx

Regarding the SCL (https://www.synopsys.com/support ... orms/licensing.html)

Determining Your Current SCL Version

To determine your SCL version, do the following:
% cd scl_root/<platform>/bin
% ./whatscl snpslmd
==> Synopsys Corporate Licensing (SCL) Release: version SCL 2024.06 ...

Alternately, on Linux (only), you may determine your SCL version via the Linux strings command:
% strings /path/to/snpslmd | grep Release

Note that these results give the Synopsys version, not the FlexNet version. The FlexNet version for SCL <b>SCL 2023.09 is 11.19.4.1</b> and for <b>SCL 2024.06 is 11.19.6</b> (lmgrd, snpslmd, lmstat, etc.).

Regarding the problem , may be there the daemon is running from a different location without being noticed?

网友:
很明显你的 lic file 里面那行叫 license 起来的 daemon,用的太旧了。

网友:
很明显你的 lic file 里面那行 daemon 路径用到的版本太旧了。

网友:
目前看起來沒有解法

网友(2025-06-10):
引用 网友C:

可以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