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40nm shrink 问题

楼主(2025-02-18):
现已知TSMC-40nm是在45nm工艺的基础上shrink(*0.9)得来的。

那么我现在在TSMC-40nm中画了一个最小finger length=40nm的管子,layout中poly是40nm。

那么在流片时,这个40nm的poly就会被shrink到36nm吗?

楼主:
https://bbs.eetop.cn/thread-907699-1-1.html
这个帖子里面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希望有人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A:
你可以看design rule,里面会写着poly的尺寸就是实际流片出来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design rule,里面会写着poly的尺寸就是实际流片出来的尺寸

design rule里提到了poly的宽度需要>=40nm

你是指这个规则吗?
design rule里面东西太多了,之前没看到过你提到的这点。

网友B:
前提是你最终流片是45nm还是40n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提是你最终流片是45nm还是40nm?

在mask tooling form这个流片前的文档中,显示是40nm的工艺。

但我看到整体芯片的长和宽都shrink(*0.9)了,那么岂不是poly也从40nm shrink到36nm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sign rule里提到了poly的宽度需要>=40nm

你是指这个规则吗?

你查看目录应该有shrink单独列出来的,找不到也没关系,你可以只需要知道poly不会shr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看目录应该有shrink单独列出来的,找不到也没关系,你可以只需要知道poly不会shrink
...

shrink的内容主要在design rule的第六章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看目录应该有shrink单独列出来的,找不到也没关系,你可以只需要知道poly不会shrink
...

poly不会shrink,这一点我是第一次听说,在design rule中还没看到过。

所以只有金属需要shrink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poly不会shrink,这一点我是第一次听说,在design rule中还没看到过。

所以只有金属需要shrink吗?

这个在SMIC 55nm的design rule里面是有的,不知道tsmc有没有

网友:
需要TSMC流片的可以联系我,价格优势z980134

网友:
你说的关联帖子是我发的  具体这个40  还是45 我也回答不清楚  但是看job view   这个0.9不是简单的 “A”*0.9这么简单 ,    而是类似的线性方程如A*0.9+b 这种    或者多阶的方程,最后的poly不会是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