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转换schematic报错求助

楼主(2025-02-18):
导入到10%的时候报了图中的错误,重启了cadence没有用以及删除cdl文件中这个模块的定义都没有用,检查了cdl文件中的连接关系,没找到问题。求大佬解答!

日志文件

日志文件

相应cdl文件中的模块

相应cdl文件中的模块

网友:
mn0 端口5少了个字母  ND

楼主:
谢谢大佬!改了确实好了。
但我的device map里面实际上也定义了N,而且我自己搞了一个库testLib导出成cdl再按照相同的device map导入,是可以成功的,为啥另一个库没有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