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高压管子衬底被击穿漏电

楼主(2025-02-18):
  在做电路设计的时候使用高压60V管子的时候发现衬底疑似击穿了,漏了不少电流。
  这个60V耐压是Vds的耐压吗?那这样的话要怎么进行设计让它不漏电呢,第一次用高压管子,请各位指教!

  电路使用的供电是60V,如果衬底漏电的话那无论如何在“高低电压域”连接的那个管子都会漏电,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
这些是工艺内有的一些管子

不太清楚是我线接错了导致的漏电还是它本来就会漏

网友A:
P管衬底不一定要接电源,N管衬底不一定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管衬底不一定要接电源,N管衬底不一定接地

帮大忙了,改了一下的确好了,感谢!

网友(2025-04-02):
大佬,可以分享一下pdk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