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运算放大器设计

楼主(2025-02-18):
有哪位大佬能指导一下,怎么能减小M122管的vds电压吗?M121处于线性区了

网友A:
开环仿的?如果是闭环就换结构,下面没有margin了

网友B:
为啥折叠管那个有源负载已经有自偏置了,干嘛还接到前面的电流镜上啊  vpb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折叠管那个有源负载已经有自偏置了,干嘛还接到前面的电流镜上啊  vpb1 ...

当时只是做了个实验,后面去掉了,不过下面N管margin不足的问题还是一样存在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环仿的?如果是闭环就换结构,下面没有margin了

是开环仿的,最终是调到饱和了,但是左右两边管子vds电压差的还是大,而且stb仿worst case的gain只有30db多,电源电压是0.8v..能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换哪种结构比较好吗?我刚刚接触做模拟电路..不是很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开环仿的,最终是调到饱和了,但是左右两边管子vds电压差的还是大,而且stb仿worst case的gain只有30db ...

你换成闭环的方法跑,0.8v的电源那你的margin本身就很紧张,cascode管子vdsat不要取那么大,其次给bias管留大一点的margin。如果还是vds margin不够,那你换成五管运放+共源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成闭环的方法跑,0.8v的电源那你的margin本身就很紧张,cascode管子vdsat不要取那么大,其次给bias管 ...

我会试一试,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