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IPI DPHY模拟接口电路LP TX

楼主(2025-02-18):
请教:
如图所示是LPTX电路,我个人的分析是由两级组成,第一级是反相器(P1、N1和P2、N2)加中间串联的电阻R1-R4,通过调节电阻的阻值或者N3、N4、P3、P4的gate 电压来调节上升下降沿斜率,第二级是由P0和N0组成,UP和DN的信号通过TG1和TG2的作用,最终输出波形的上升和下降沿,电容用来隔直流同时可以优化占空比,TG4用来提供直流点,电阻RO接到PAD Vout,因此可以充当一下ESD的作用,不知道我这么分析对不对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1:需要让电路的输出等效阻抗不小于110,为了满足这个要求,我加大了电阻R0的阻值,但加大阻值带来的反作用就是在负载是70p的条件下,我的上升沿下降沿(15%-85%)过大,不满足要求,为了降低这个上升下降沿时间,改变了R1和R4的阻值,有效果,但仍然不能降到25ns 以下,除非把R0变小,但这样输出阻抗又不满足要求了
第一次做这个请问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者有什么分析思路嘛?谢谢

网友A:
TG是什么器件,是分2级,这个电路貌似是通过调节4个电阻,让输出级的P0 N0不出现同时打开的瞬态电流过大,可以解决输出过冲,以及防止瞬态电流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G是什么器件,是分2级,这个电路貌似是通过调节4个电阻,让输出级的P0 N0不出现同时打开的瞬态电流过大, ...

TG是传输门

网友B:
你现在slew rate不够 为什么不把 R1 R2 R3 R4去掉呢

网友C:
等效输出阻抗是看输出级的导通电阻P0和N0吧,R是延迟级没有影响。你加电阻,或者通过加电流源限制上升时间都可以。mipi协议有测输出电阻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slew rate不够 为什么不把 R1 R2 R3 R4去掉呢

今天试了一下,把R1-R4都去掉,反而不如把R1和R4减小效果好(当然还是不满足要求),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效输出阻抗是看输出级的导通电阻P0和N0吧,R是延迟级没有影响。你加电阻,或者通过加电流源限制上升时间 ...

你说的R是延迟级没有影响这个R是电路图里面的R0嘛?加电阻或者加电流源是说的第一级那里加电阻或者电流源吧?电流源是加不成了,结构不让改,我是按照这个图进行仿真的,我不太确定他这个图里面的电阻和我电路图里面的电阻R0是不是同一个,因为我默认成同一个了,所以仿真的时候就没有额外在Vout输出那里加电阻,我直接接了sweep output voltage

网友D(2025-08-12):
实际不用管这个110的要求,优先驱动能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实际不用管这个110的要求,优先驱动能力

为啥可以不用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为啥可以不用管?

因为很多客户不关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很多客户不关注这个

但是协议不是有要求吗?小于110ohm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