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 simulatin跟ila抓的信号不一致

楼主(2025-02-18):
simulation信号

simulation信号

simulation信号

simulation信号

ila信号

ila信号

前面两张图是simulation信号,最后一样是ila抓取信号,我想抓取ov5640pclk,rst_n,pwdn信号,用来观察我前面的SCCB配置,和采集模块是否成功,但是前面三个信号就一直不动,ila设置深度是4096,开发板是ALINX7010,vivado版本是2024.2,有大佬可以帮我指正一下吗,卡这儿几天了QAQ。

网友:
看看触发条件是不是没起来 没起来就接着找ila里触发信号为啥没变化

网友:
这两个图都不是同一个信号,看不出来,并且仿真的时候输入都是tb给的激励,用ila的时候确认这些激励外部都提供了,比如时钟管脚分配,相关管脚分配,这些信号也都可以通过ila抓取去debug。

网友(2025-04-16):
ILA采样时钟是不是p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