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8 安装求助

楼主(2025-02-18):
7.9安装IC618 290后启动报如下错误,求大佬解惑:

/opt/Cadence/IC618/tools/dfII/bin/64bit/virtuoso: relocation error: /lib64/libssl.so: symbol private_ossl_minimum_dh_bits, version libcrypto.so.10 not defined in file libcrypto.so.10 with link time reference

bashrc注释export LD_PRELOAD=/usr/lib64/libssl.so.1.0.2k:/usr/lib64/libcrypto.so.1.0.2k后能启动,但启动xrun后又报如下错误:

ERROR: ld.so: object '/usr/lib64/libssl.so.1.0.2k' from LD_PRELOAD cannot be preloaded: ignored.
ERROR: ld.so: object '/usr/lib64/libcrypto.so.1.0.2k' from LD_PRELOAD cannot be preloaded: ignored.

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吗?求解答!

网友A:
1. 查看/usr/lib64/libssl.so是否存在,如不存在
ln -s /usr/lib64/libssl.so.1.0.2k /usr/lib64/libssl.so

2. 查看/usr/lib64/libcrypto.so.10是否存在,如不存在
ln -s /usr/lib64/libcrypto.so.1.0.2k /usr/lib64/libcrypto.so.10

链接时用tab补全,我敲的可能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查看/usr/lib64/libssl.so是否存在,如不存在
ln -s /usr/lib64/libssl.so.1.0.2k /usr/lib64/libssl.so ...

ln -s /usr/lib64/libcrypto.so.1.0.2k /usr/lib64/libcrypto.so.10
ln: failed to create symbolic link '/usr/lib64/libcrypto.so.10': File exists

都存在

网友:
ls -al /usr/lib64/libcrypto.so.10看下

网友A:
看下对应的版本是否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对应的版本是否不对

ic 618_290

xrun 2009_023
请问还要看什么版本呢?

网友A:
看/usr/lib64/libcrypto.so.10指向的源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usr/lib64/libcrypto.so.10指向的源文件

lrwxrwxrwx. 1 root root 19 Feb 17 18:36 libcrypto.so.10 -> libcrypto.so.1.0.2k

网友A:
我明天试一下回复你,电脑关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明天试一下回复你,电脑关掉了

好的,感谢大佬!

网友:
方便的话使用工程师账号执行  env > env.txt 将env.txt敏感信息删一下,然后发出来

网友A:
你好,我xrun只有20.09.s009版本,我试了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xrun只有20.09.s009版本,我试了没啥问题

你好,可以发一下环境变量配置嘛?系统是7.9嘛?

网友:
是7.9
IC618_290
#%Module1.0
module-whatis   "Cadence Hotfix_IC618.290"
setenv          CDSHOME               $env(Cadence_Dir)/IC618_290
setenv          Virtuoso_HOME         $env(CDSHOME)
prepend-path    PATH                  $env(Virtuoso_HOME)/bin
prepend-path    PATH                  $env(Virtuoso_HOME)/tools/bin
prepend-path    PATH                  $env(Virtuoso_HOME)/tools/dfII/bin
prepend-path    PATH                  $env(Virtuoso_HOME)/tools/plot/bin
prepend-path    PATH                  $env(Virtuoso_HOME)/tools/dracula/bin
prepend-path    PATH                  $env(Virtuoso_HOME)/tools/iccraft/bin
prepend-path    LD_LIBRARY_PATH       $env(Virtuoso_HOME)/tools/lib
prepend-path    LD_LIBRARY_PATH       $env(Virtuoso_HOME)/tools/lib64

setenv OA_HOME $env(Virtuoso_HOME)/oa_v22.60.082
setenv CDS_AUTO_64BIT ALL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setenv CDS_LOG_VERSION pid
setenv CDS_LOG_PATH ~/log/

xceliummain
#%Module1.0
module-whatis   "Cadence XCELIUMMAIN20.09"
setenv          INCISIVDIR          $env(Cadence_Dir)/XCELIUMMAIN20.09
setenv          AMSHOME             $env(INCISIVDIR)
setenv          VRST_HOME           $env(INCISIVDIR)
setenv          SPECMAN_HOME        $env(INCISIVDIR)/components/sn
setenv          SPECMAN_DIR         $env(INCISIVDIR)/
prepend-path    PATH                $env(INCISIVDIR)/bin
prepend-path    PATH                $env(INCISIVDIR)/tools/bin
prepend-path    PATH                $env(INCISIVDIR)/tools.lnx86/bin
prepend-path    PATH                $env(INCISIVDIR)/tools.lnx86/dfII/bin
prepend-path    LD_LIBRARY_PATH     $env(INCISIVDIR)/tools.lnx86/lib

网友A:
如图,我就load了这两个,其他没有做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我就load了这两个,其他没有做配置

好的谢谢,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我就load了这两个,其他没有做配置

折腾半天还是不得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xrun只有20.09.s009版本,我试了没啥问题

虽然没解决,还是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没解决,还是感谢你的解答!

试试其他版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其他版本吧

对了,问下大佬用的是1patch -ecc patch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问下大佬用的是1patch -ecc patch的嘛?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