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8安装求助

楼主(2025-02-18):
7.9安装IC618 290后启动报如下错误,求大佬解惑:

/opt/Cadence/IC618/tools/dfII/bin/64bit/virtuoso: relocation error: /lib64/libssl.so: symbol private_ossl_minimum_dh_bits, version libcrypto.so.10 not defined in file libcrypto.so.10 with link time reference

bashrc注释export LD_PRELOAD=/usr/lib64/libssl.so.1.0.2k:/usr/lib64/libcrypto.so.1.0.2k后能启动virtuoso,但启动xrun后又报如下错误:

ERROR: ld.so: object '/usr/lib64/libssl.so.1.0.2k' from LD_PRELOAD cannot be preloaded: ignored.
ERROR: ld.so: object '/usr/lib64/libcrypto.so.1.0.2k' from LD_PRELOAD cannot be preloaded: ignored.

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吗?求解答!

网友A:
第一个帖子已回复,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帖子已回复,可以尝试一下

/usr/lib64/底下这两个都存在

网友:
Might be a problem when both virt*oso and xc*lium are defined in the path.
Library version conflict of libcrypto.so.10 installed with some versions of xc*lium.
Try using newer versions of xc*lium or use shells with different environment loaded (one for virt*oso other for xc*lium).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link-time-reference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r/lib64/底下这两个都存在

感觉是底层库冲突,将两个库的环境变量顺序颠倒一下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底层库冲突,将两个库的环境变量顺序颠倒一下试一试

请问这个怎么操作?

网友:
在lib64目录下给libssl.so.1.0.2k建立个链接libssl.so试试。

网友(2025-08-28):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