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dc综合不同位宽的乘法为啥延时都是一样

楼主(2025-02-19):
大佬,使用dc complie_ultra综合不同位宽的乘法器,为啥延时都是一样的啊,按道理不是得有个快慢么,
比如说:计算延时同样由乘法编码器延时(常数项) 、部分积压缩树延时(正比logn) 、高性能加法器延时(正比logn)组成
不应该是常量么。

网友A:
这里的延时值是通过什么方式看的?综合的时候加时序约束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延时值是通过什么方式看的?综合的时候加时序约束了么?

加了5ns时钟约束,输出延时0.5ns

网友A:
这相当于对于各种n值都设置组合逻辑延时为4.5ns,那么工具会优先满足时序约束,再优化面积。可以尝试不同位宽n约束不同时钟周期约束,看综合面积的变化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相当于对于各种n值都设置组合逻辑延时为4.5ns,那么工具会优先满足时序约束,再优化面积。可以尝试不同位 ...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