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公司自己设计IO,需要fab提供什么信息?

楼主(2025-02-19):
如题,需要fab提供除了ESD silicon data之外的什么信息呢?

网友A:
自己做IO全是坑,只能自己慢慢踩
HBM和LA要命

网友B:
需要了解基本IO结构,需要工艺的PERC ru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了解基本IO结构,需要工艺的PERC rule

perc和ESD silicon data都提供了,还需要其他材料吗?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IO全是坑,只能自己慢慢踩
HBM和LA要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perc和ESD silicon data都提供了,还需要其他材料吗?谢谢大佬

不需要了,只需要做IO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IO全是坑,只能自己慢慢踩
HBM和LA要命

是esd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