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开关电容(电荷泵)

楼主(2025-02-19):
Michael Douglas Seeman的论文 Design Methodology for Switched-Capacitor DC-DC Converters里通过电荷倍增矢量( charge multiplier vectors)来计算开关电容的等效阻抗。对于电荷倍增矢量中的电荷流系数Charge multiplier coefficients,我不太清楚是如何通过观察来直接得到的(他原文是这么说的)。
比如下面3:1的ladder型,是如何确定每一项流过电容的电荷流系数和流向的呢

网友A(2025-06-01):
从别人的回答是关于这部分的推导过程是在该作者的一本书中的附录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别人的回答是关于这部分的推导过程是在该作者的一本书中的附录里面。

嗯 就是我和你说的。现在想问问你关于swith capacitor 的驱动电路你是怎么考虑的。关于level shifter的用处我还有点问题 可以看看我最新的帖子吗。

网友B:
稳态下,每个周期开始和结束时,每个电容的电压不变,没有电荷累积所以流入流出的电荷是一样的

phi1 时候C1流入q,那么phi2 就得流出q
这样根据phi2连接关系C3在phi2 流入q,在phi1 C3流出q,再根据phi1连接关系,phi1 C2就要流入2q,phi2 C2流出 2q,
vout端在phi1 流入q,在phi2 流入2q。
做个归一化就可以得到图中的关系。
更复杂的拓扑建议参考他附录里的矩阵法,
(分别列出不同相下的矩阵,再做线性变换就能得到类似关系)

网友(2025-07-10):
引用 网友B:
稳态下,每个周期开始和结束时,每个电容的电压不变,没有电荷累积所以流入流出的电荷是一样的

phi1 时候C ...

我之前不知道那位作者书籍附录有推导过程,就是跟你一样的思考思路自己推导得出的数据。但是确实只适合简单的拓扑结构,真要多学习的话,要清楚明白作者书籍的附录推导过程,后面我从那位朋友知道有推导过程,我去看了真觉得好繁琐,但是这种骨头得啃,不然以后还得啃。

网友(2025-09-17):
目前来说这种模型应该是最精准的了,还有啥chargepump的书推荐一下吗,感谢各位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