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nal em issue

楼主(2025-02-19):
em大面积出现在clock net上的原因是啥吗?violation net的频率都在1.5G,violation net的fanout大约在30多一点(fanout都是ICG cell,驱动都在D4左右)

网友:
可能是fanout太多了吧

网友:
或者是cell太集中?插眼等更新

楼主(2025-03-26):
signal em issue ---已解决

@sunhongwei,感谢大哥的回复。时间有点久了,现在close这个话题

网友A:
怎么解决的

网友B:
长直导线太长,打断或者用折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

解fanout真实有效,就是有点影响clock tree的时序。需要再修一轮eco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直导线太长,打断或者用折线

load 分布距离driver都挺近的,net 单个分支的长度也不超过100um,分析原因还是driver 是个大buff 驱动且loads 过大,导致电流密度较大。降低fanout后,这条net的vio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