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修改电容尺寸后单位面积电容也跟着变

楼主(2025-02-19):
4u*4u是调用电容的默认尺寸。不修改电容尺寸,Area Capacitance是0.00098

修改电容的宽或长之后,Area Capacitance变成了0.001

求大神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2025-04-11):
已解决,问题在于旧工艺库(g3工艺)和新工艺库(g3s工艺)关于cmim器件的CDF参数(component design format)名字一样但数值不一样,产生了冲突。使用新工艺的cmim,更改器件参数后会调用旧工艺库的AreaCapacitance,导致该bug的出现。解决方法为在librarypath里面删除旧库,只保留新库。

网友(2025-02-19):
很难直接看出问题再哪儿,但是可以尝试一下:
1. 把参数再改回默认值,单位面积电容是不是也回到原来的值?
2. 如果上一步为“是”,给长度或者宽度填一个变量,看看单位电容值那会不会出来表达式。
3. 看看CDL网表和仿真网表里都有哪些参数。
4. 如果对CDF了解的话,也可以直接打开单元的CDF看看。

网友:
这也差不多啊

楼主:
不行,版图电容容值(0.00098)和电路这边(0.001)对不上,LVS报错,提不出来后仿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版图电容容值(0.00098)和电路这边(0.001)对不上,LVS报错,提不出来后仿数据
...

LVS应该不会检查这个参量,只比较尺寸

网友:
lvs里面tolerance设置一下,别设置成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