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如何在验证中发现和定位bug》---转发帖

楼主(2025-02-19):
《如何在验证中发现和定位bug》---转发帖,这个对于技术人员或者验证测试人员来说都是很好提醒
有人认为我验证做得很牛,也有人认为我的验证早就丢下了;有人认为我发现了各个项目的不少问题,也有人认为我在CMM库的几百个问题单大部分属纯净水。
好吧,无论怎样,我还是把我在验证中如何发现和定位Bug的思路稍微描述总结一下,纯属灌水。以前华仔曾经叫我写过一次,我随手写了一点点,这次还是详细一点吧,主要分几点:视角、技巧、思路、经验。
这里主要还是共享给验证的同志们,但对设计的同志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目的:
       发现Bug,发现所有的Bug,或者证明没有Bug,是验证存在的唯一目的。无论任何验证语言、任何验证环境、任何验证方法学、任何FeatureList,都是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而使用的方法,或者所手段。偏离了这一目的任何工作和努力,都是屎、大便、Shit
       绝对不要被任何华丽的技巧、方法、经验所迷惑,无论验证环境有多么美丽,无论验证语言有多么的HighLevel,都不要迷惑。不要为了追求完美、高效的环境而沉迷其中,陷阱往往就在美丽的后面。有时候,最简单的,才是最直接的,任何武术,直拳最有效。
       SV为例,SV有高层次的语法和结构,能够更大限度发挥激励的控制和Random测试的效率。但是对于发现Bug的目的而言,它只对其中的20%目标达成有突出贡献,而剩余的80%,其作用和普通的Verilog并无二致。当然,我不是指要放弃SV,因为其有效贡献的20%工作,是普通Verilog很难或者无法完成的工作。OK,所以顺便涉及另一个问题,设计人员需要学习SV吗?有多少设计人员能够在检视或简单UT中发现80%Bug,而需要SV去完成最后20%?不要看见别人用SV,就屁颠屁颠地跟潮流,想清楚SV能为达成最终的目的带来什么贡献才是关键。设计人员和验证人员相互沟通,真正的障碍是验证方法学,而不是验证语言。
       TC为例,对于一个验证人员,跑通全部TC,意味什么?代码覆盖率100%,意味什么?验证差不多完成?在我看来,相当于验证工作大致完成了90%,而有一句老话怎么说的?行百里路,半九十。也就是所,实际上剩下10%,才是最艰辛的工作。也许某条TC什么也没干,然后因为什么也没干而Pass了,或者没有实现验证者的意图,所以也Pass了。
只有,而且也只有,有充足信心证明全部Bug被发现、或者没有Bug。但这个充足的信心怎样说明?后面我再详细说明。
视角:
       有多大的视角,就能发现多少的Bug。引用CCTV的一句台词,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我比较不喜欢看到的,就是一个验证人员跑来告诉设计人员,说某某TCFail了,波形在XXX,请分析。我不能认定这位验证人员的工作是否合格,只能表达强烈的情绪,特别是最后发现Fail的原因是验证环境问题的时候。这种验证人员,对设计人员、项目经理,都是巨大的风险。因为设计和验证,是一定需要有交集的,并且耦合越大,风险越小,只能提Feature、写TC的验证人员,就像初三的新月一样,反而需要别人去耦合,如果设计人员视野不足,野心不够,就存在空隙了。

       一个验证人员,如果能够发现设计中的CriticalPath并告诉PR,一定不会得到批评,反而会在实现工作中得到更多的发言权,和更多的发展。一个验证人员,如果仅仅只能跑写TC、跑TC,那么多年得不到晋升恐怕也怨不得别人。
OK,回到原点。验证人员必须要懂得代码,懂得分析逻辑,甚至能够通过代码分析出可能的疑点,更好的,能够理解整个系统的运作,理解前端后端的实现,找出设计人员视角的盲区,才能更好的发现Bug,解决Bug。
当然,某些同志会认为,验证人员,发现实现的问题耽误了主业,而且实现的问题,实现人员更容易发现。OK,这里同样存在一个视角的问题,你的视角和实现人员的视角是不一样的,也许觉得很容易发现的问题,恰好别人不容易发现呢?反过来说,实现人员或设计人员还可以觉得代码Bug对于验证人员是很容易发现的呢。此外还有一个时间成本的问题,任何问题,遗留的时间约长,代价越大。
所以我说一句,验证人员,一定要放开视角,努力去看你所能够看到的,然后,你能够看得更多。然后再补充不务正业的说明,验证人员的目的是发现Bug,这是唯一的目的,不仅仅是一个TC所能发现的Bug,而是整个芯片可能存在于任何环节、任何位置的Bug。只有芯片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而一个Bug,就可以毁掉一个芯片,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当然,验证人员会问,整个芯片太大了,扩展视角,不是不努力,而是看不到啊。OK,我再说一句,对于验证人员,最简单,最真切的视角就在脚下。TC,每一条TC,每一个TC的波形,都代表了芯片中的全部或部分,真实运作的场景,有血有肉。如果把波形当作TCPass的附属物,那么,恭喜,验证人员,你拿了芝麻丢了西瓜。波形真的可以告诉你很多、很多。
我甚至可以公布我做验证的时间分布(不包括最初搭建环境的时间),20%时间写TC,10%时间调环境,50%时间看波形,确认TC达到我想要的意图(TCLog中的Pass?噢,对不起,这种狗屎信息我向来忽略),剩余20%时间?对,剩余20%的时间,是我固定的,从当前表面上正确运行的波形中,对照代码,寻找其他可能发现的时间。
       不要跟我说现在系统太复杂,看波形效率太低。OKHi1380的系统复杂不?整个波形我也从头到尾看过啊。而且,就在我看波形的第一天,就是从一个已经Pass的,好像是GIC的系统验证波形中,拿到了超过20个问题单(加上代码检索的30个问题单,创造了下图中陡升的曲线,不过可惜了,没能突破300)。

淘金的执念:
       缺陷就在哪里,静静地躺在哪里。没错,一定在,而且马上就能看到!!执念,这是一种执念!!作为验证人员,一定要有这种强烈的,不可动摇的执念或者说饥渴感,而且是和设计人员强烈对抗的执念。
       实际上,目前看到的所有芯片,都已经证明,投片后,依旧有缺陷遗留在其中,没有被发现。所以,这种执念,无比正确。只有疯子,才能发现隐藏得最深的金子。
       我开始做设计之后,这种执念消失了很多,总是希望系统确实在完美地运行,失败,很是失败。不过对他人设计的模块,以及不是我负责的项目,这种执念还是非常强烈,呵呵,这也是我在1380P600中疯狂创造问题单的原动力。
       这跟淘金的人,可能是差不多的。金子就在这里,一切的希望都在这里,再挖一锄头,就找到了。只有疯子,才能成功。

淘金的技巧:
       指定找一块地,疯狂地朝下挖?NoNo,疯子都会B4你,淘金也是有技巧的。
       很多方法,其实说白了,很简单的。
       表层的土是最容易挖的,那么,别人没有挖过的地方,最有可能在表层找到金子。为什么别人没有挖?很简单,盲区。两种盲区:
1) 明明每天都能看到,却没有人想到去挖一挖的地方。以1380为例,天天都有人跑ARM,就硬是没有人去分析一下ARM,如果最开始,就能多看看ARM的ACP代码,宝藏啊,宝藏啊,ACP虽然没有错,可是上游会冲下来多少金子积累在这里啊。
2) 别人不屑于去挖的地方。IO_CFG简单吧?TEST_MUX简单吧?TOP层的IO互联简单吧?不屑啊,多少验证人员对此不屑一顾啊,那眼神就是在说,真TMD没技术含量。是啊,再TMD没有技术含量,也是金子啊。
对于表层土的挖掘,不要太固执于一点,广撒网,多捕鱼。如果十锄头都没有挖到金子,马上换地方,对于别人刚挖过,还没深挖的地方,也来上几锄头,说不定就可以让前一个家伙悔到死。
表层土都差不多了,就需要找关键部分深挖了。如何找关键部分,是非常讲究的事情,兼顾风水、心理、外交、直觉等多方面知识,很难给出综合性的分析。下面几点可作为Hint:
1) 如前面所说的,只知道跑TC,跑错后让设计人员定位的验证人员负责的区域;
2) 对实现没什么概念的设计人员设计的模块;
3) 责任人变来变去的地方;
4) DFT相关的地方(验证人员的DFT知识严重缺乏);
5) 规格老是变来变去的地方及其可能影响的地方;
6) 第一次做代码集成人员连接的顶层位置;
7) 浮浮躁躁、毛毛糙糙的新员工负责的地方;
8) 时钟域(几乎当前所有的验证人员都不关心时钟正确性,只要能跑TC);
9) 所有人都认为没有问题的地方;
10)        验证人员宣称放弃的地方;
11)        技术难度比较高的地方;
12)        你以前项目发生过问题的地方(相同或类似的问题很大几率存在);
13)        整个系统中相关性非常高的一连串区域;
14)        协议和时钟转换的区域;
15)        其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
需要注意的是,在挖掘这些Hint点的时候,并不一定能保证挖到金子,而且即使有金子,你也并不一定能够挖到,人品,人品很重要。
OK,关键部分都挖得差不多了,剩余的金子基本上就埋藏得比较深了,这个时候发现的金子都将比较可观。再不济,也能够成为荣誉奖、星星奖之类,要搞得恰当了,直接拿A也不是梦想。当然,如果没能发现金子,一无所获的可能性也很大。
收益和风险是成正比的,淘金人在这个阶段一定要能够沉下心来,冷静思考。楼上提了这么多Hint,那个地方还比较薄弱?整个项目统观下来,还有哪里有薄弱的?你在思考,项目经理也在思考,验证经理也在思考,SE也在思考。如何超越项目经理、SE、验证经理的思考发现金子?我非常、非常难以回答。提供我已有的两个经验是:
1) 反向思考。最后阶段,大部分人员的思路都已经固化了,像一条绳子一样,不断的朝一个方向缠绕、缠绕。反向的思考往往能突破这个限制。当然,反向思考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就是忽悠,难以做到。我的一个经验是可以多听取一下局外人的一些意见,例如软件人员的意见。当然,这其中大部分的意见都是无关痛痒的瞎扯,但偶尔、偶尔会出现一些能够引发进一步思索的缺口。
2) 和谐。这里没有任何问题,芯片运作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差错。但是你拿着架构图看、或者拿着时钟结构图看、或者打开最复杂的ST波形看,心中却总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没错,虽然一切正常,但是某个地方,却有那么一点点不和谐,就像合唱团中插入了一个走调的家伙一样。可能是非常微妙的一个路径,可能是波形上非常诡异的一个脉冲。对了,就是这个地方,追下去,即使工作正常,这里也可能存在和设计意图不符的东西存在。
开门红:
       根据规格分解FeatureList,根据FeatureList对应TC,然后再一条一条仿真TC反过来映射FeatureList和规格。没错,这是最通常的做法,可惜我不这样做。
       世间有8020原则,验证也是,80%的问题都可以通过20%的测试和时间去发现和解决,而剩余20%的问题需要80%的测试和时间去解决。
       所以,按照我的思路,会有几个最初级的TC,可以用来测试最基本的通路能否冒烟,这几条TC,可以划归到TCList中,也可以不划归。然后,一定有一条开门的TC,这是一条复杂的DirectedTC,一条可以覆盖70%FeatureTC
       这条TC并不负责任何Corner、异常覆盖,不做任何特殊的思考,一切都是直接对Feature的连续描述(也可以是若干条TC的直接串联),因此即使有些许问题,修改的难度也比较低。
       这条TC能够帮助设计人员定位超过70%的问题,如果设计人员足够聪明,这个TC可以解决90%的问题。
       这条TC的寿命可能将超过一个月,这一个月足够设计人员在其中沉沉浮浮,使得代码达到95%的交付情况。而验证人员在这一个月中,有足够的时间完善CornerTCRandomTC和环境,然后集中精力完成剩下10%问题的解决。
检视:
       代码检视是最容易发现问题的步骤,从写第一行代码开始,到最后一个Tag结束,都是如此。
       代码检视不仅仅是设计人员的事,也是验证人员的事。我知道很多人都不认同这样的观点,正如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扫一遍代码就能发现的问题,有些验证人员还那么兴致勃勃、废寝忘食地编写TC,然后再辛辛苦苦跑TC来发现一样。
       正因为我做过设计人员,所以我感受非常深刻,设计人员绝对都是极度乐观、自信的,特别是代码刚刚完成那一霎那,瞬间的快感,Oh,凤姐啊,芙蓉啊,让设计人员全身都在颤抖。破绽啊,这里有太多的破绽了。
       所以对于新交付的代码,按照我的经验,建议验证人员先检视(尤其是设计人员是两年以内设计经验的),不过,这个检视绝对不要是傻看代码,要跑一条TC,最简单的,就一个读写就可以了,保存所有信号的波形,然后打开Verilog代码,对照着波形检视。
1)       所有信号全部抓出来看一遍,红色的(X)、黄色的(Z),简单确认一下,然后Alt+Tab,切换到CMM页面即可(百试百灵,至今为止从未失手,nLint不是万能的)。
2)       模块间的握手信号,全部抓出来看一下,是脉冲信号还是电平信号(98.765%的设计人员,都不会在信号名上注明是脉冲或电平),脉冲信号是必须立刻采样的,电平信号是需要鉴沿的,如果握来握去,如果还有异步,基本上,检视出问题的概率非常高。
3)       在一个always中,对多个信号赋值的;在一个always中,elsif数量超过6个的;在一个always中,if的条件组合中包括超过5个信号的;都是高产田。
4)       协议理解上和自己理解相异的,例如对于我,AXI相关设计未按照我《AXI总线设计的二十一条忠告》的。
代码,是设计人员思路的直接映射,而设计人员的思路,有时候真的是一根筋。通过检视,或者加上设计人员的讲解,可以直接了解一下到设计人员的思路、逻辑思维模式,非常有助于去构造一些检测其思路正确或不正确的点,验证人员的思维其实很简单,抬竹杠就好。
请读者回忆一下刚刚经历过的项目,在100%网表之后,是否有好几个ECO,都是从检视中出现的(代码或脚本或TC)。而每一个这样的事件,都是那么神奇的偶然。可能是某位新员工周末偶然在学习老员工的代码时发现异常;可能是某人在项目经理逼迫下第三次检视某个模块时,惊讶地发现了一个低级错误;可能是某个IP交付团队某天突然想起说有一个连接的错误忘了改正,但幸好在ECO前发现。反正,总是奇迹一般,让项目经理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项目经理。
明白了吗?
我经历的多个项目,每次都有这样的奇迹,其比例占ECO的约30%~50%,这不是偶然,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必然。也许,只是100%后,同志们有更多的时间投入检视而已。
怎么能不检视?
检视,在任何时候进行,都不算早,也不算晚。
OK,这里就扯到另一个话题,某些同志经常反馈,检视工作非常不受待见。不做,没人管,做了,看不到绩效,即使检视出问题,也会有人跳出来说,“这么简单的问题啊”,特没成就。OK,我认为这是管理问题,典型的。无论对于海思的投资团队,还是对于项目经理本身,用最小的投资,或者说最小的人力、最短的时间,努力去发现项目中的问题的活动,难度不是最应该鼓励的吗?OK,如果你真有这样的感觉,我的建议是,将检视问题提问题单,再不济也是一个严重,发现阶段为ST,不用觉得害臊,害臊的应当是管理者。
此外,到最后阶段的检视,对于验证人员,可能需要更加地扩大视角,围绕代码为核心,TC、波形、脚本都需要涉及。对于这里,我还是再强调一遍吧。验证人员拥有设计人员所不同的视角,所以一定能够发现潜藏在其中的问题,对于单个项目而言,验证人员会认为是一个偶然,而从多个项目而言,我的经验,这是一个必然。
检视的经验:
OK,这里我可以再补充一下我个人检视代码的经验,我的步骤如下:
1) hdl_stat统计整个模块代码行数,及各个子模块代码行数分配;
2) 打开代码顶层,快速浏览整个代码,获取这几个信息:代码风格、设计人员的思维成熟度、代码结构、重用度、逻辑类代码和集成类的分布、关键CPath和关键DPath的位置;
3) 按照现有的经验,其实已经大致能够推断出该模块整体的缺陷数量和缺陷分布了;
4) 先简后难,先扫除直接就能够看出的Bug,这种Bug分布比较散,没什么特别的依据,但很多问题,真的很简单,就在设计人员鼻子底下(不要超过2小时);
5) 用Verilog构造最简单激励给模块,保留波形供对照,如有疑问,更改激励再仿(不要超过3小时);
6) 然后,因为我有设计经验,我就会思考如果自己是设计人员,我会怎样划分模块、描述关键控制逻辑,如果和设计者不符的地方,着重分析;对识别出来的关键控制逻辑,例如异步握手、堆栈、链表、数据拼接,静下心来,慢慢看,慢慢看。对于疑点,构造简单激励,出波形对比。
OK,我拿我曾经的一个模块SecurityEngine代码作为实例,如果我进行检视如何进行。
1) 代码行数约17000,行数最多的集中在几个整体控制模块:sec_ctrl(2235)、sec_slave(2121)、sec_channel(1669)、sec_master(1193),除了这几个大模块,几个算法都分散为非常多小模块,相互调用搭成aes_core、kasumi_core等算法模块被顶层调用。
2) 第一轮检视,快速浏览。各个算法模块的输入输出非常干净,都是通过run、done进行握手,其内部都是轮运输,通过round控制,其中aes_core还是纯复用以前项目的模块,而顶层几个ctrl模块,则相互交互非常复杂,特别是代码数量最多的模块,数据交互特别复杂的sec_ctrl和set_master,居然没有状态机,看起来设计人员是希望通过自己的逻辑思维,直接描述其控制;而sec_slave,纯寄存器描述,而且是大量复制代码搭建,技术含量低;结构上,sec_channel是一级控制,sec_ctrl和set_master是二级控制,各个算法Core是三级控制。代码风格上,设计人员部分遵守代码规范,但很多地方自以为是,为了自己方便写了不少擦边球的代码。
3) 分析,aes_core理论上缺陷将很少,而其他几个算法Core,如果round控制上没有发现错误,那么错误通过RM比对验证,效率更高;然后,sec_channel,可以着重关注状态机和状态机对应的控制信号是否正确;最后,sec_ctrl和set_master的交互,一定是关键,特别是代码量大的部分。
4) 第二轮检视,对算法Core的各个round控制信号检视,是否符合run、done控制;对sec_slave的寄存器读写控制检视,是否有笔误和拷贝的错误;检视整个代码集成和互联;简单查看其它代码中if和else比较复杂的地方,记录可能的疑点。
5) 构造一条TC,正常而言,是通过sec_channel调配sec_ctrl完成一次算法运算(用最简单的Verilog搭建TB,超过2小时是否非常失败的事情)。根据波形,将sec_channel、sec_ctrl和set_master主要逻辑,全部过一遍。
6) 关键逻辑,重点关注,关键疑点,修改TC,重点覆盖。
再谈检视:
首先引用一个对检视的不同观点:
review真的最有效吗or导致更多的BUG?
review:中文叫评审。本人见过这个做法的最早出处是朱兰的质量手册。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软件行业认为是最有效的保证代码质量的手段。这段时间的质量高压之下,我们再次见到了红红火火的各种代码vreview,自检,互检,飞检,X检。这让我想起了考试,考试完了都要自己检查几遍再交卷。(当然是在能够把题目做完的情况下),偶尔我们也会在考场上互检(不过这个可能属于作弊)。不过从以上最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出,互检应该比自检效果好很多,不然也不会有很多学生冒着风险去互检了。
但是:上周在和敏捷顾问一起参加一个项目组的回顾会议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个状况,大家在讨论下轮迭代需要改进的时候,都提出来要加强LLT测试用例的review,顾问一直追问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不是上轮迭代的结果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这样做能够带来哪些改善?我们的UT一直做得很弱,顾问非常奇怪为什么我们不多花些时间做UT?而要花时间去做LLT用例的review?当问到从迭代结果上除了什么问题而导致我们想加强LLT用例的检视的时候,大家都找不出直接的证据,只是说:如果不评审,风险会很大。(但是上轮迭代的最大问题大家已经搞清楚了——:低层BSP没有人力投入,导致其中4个相关的Story无法全部完成。
我也很差异顾问提出来这个问题,他继续讲:review有可能是一种浪费。mylady gaga! 我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review可能是一种浪费。顾问为什么能够提出这样的疑问?
其实这段时间经常会收到不少项目组发的邮件,宣称自己团队组织封闭检视又发现了几百个问题,似乎是这样做还能得到一些表扬。当时,我内心深处觉得有那么些不对劲,团队1个月的编码工作,怎么能在短短半天的时间里面就可以检视出这么多问题?这也许说明了检视有效,但是是不是更加说明我们前面的工作并没有做好呢?(再次Oh,my lady gaga,我自己怎么都对review产生了怀疑。)
后来忽然在温伯格软件程序开发心理学»«顾问工作的秘密»等书的作者)的一本书籍目录中看到了这样一句话,“任何质量措施,益早不益重。但是非常遗憾,我没有看到全文,只能根据这句话来进行推测和分析(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进行分析是敏捷教练应该具备的能力之一——someonesaid)
好吧,我们来看看REVIEW的效果吧。优点:review能够发现问题。缺点:review无法象测试一样可以重复性地保证缺陷没有被引入。
另外:我们可以按照下图方式画出reviewBUG的系统控制图:如果我们在如下场景下加强REVIEW,将会进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循环,加强REVIEW->发现问题->占用了时间,更没有时间做测试等等->生产更多的问题->review会发现更多的问题->大家认为vreview很有效果->大家会用更多的时间REVIEW->于是产生更多的BUG^^^^^^^^^^

神啊,GAGA啊,感谢这些不同的观点吧,正是有了不同的观点,才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入讨论的机会。
在我写完前一期的经验总结后,接收到了很多关于检视的不同的观点,很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反面的观点,基本上全部来自于从Intel、BroadCom等公司背景的高端同事(当然也包括了我引用的这位外籍专家),在这些外来的,充满魅力、经验丰富的男人们看来,强调检视是属于海思(从引用的专家的指向,整个华为也是如此)的专利,而被人直接用肉眼发现代码中的缺陷,简直就是人生中的奇耻大辱,真正保证设计正确的,只能是有激励的仿真。
其实我非常赞成楼上最好的一个描述,真的,非常赞成。检视,只是检视,只是能偶尔地,发现一些错误而已,检视什么也保证不了,检视既不能保证Bug被全部发现,也不能保证这些偶尔发现的Bug能被修正或不被重犯,更重要的是,检视根本无法保证设计最终能够正确运行,最终能够保证设计正确运行的,只有仿真。
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从检视活动中受益呢?难道真的如我引用的文字所述,我们也陷入了强调检视,而弱化测试,然后检视出更多Bug,而更加强化检视、弱化测试的循环?
下来后,我进行了反复思考和交流,得出了我的一些观点,以供参考。OK,我并不是想驳倒前面的观点或证明什么,不同观点之间的激荡间,我相信读者自有能力分辨和获取自己的观点。
首先,那些经验丰富的男人们,也是会进行代码串讲的,他们不把这个算成检视(我们算检视),而算设计流程的一部分。
OK,这一点点误解只是一个欲盖弥彰的借口,呵呵,连我自己都害臊了。
我真正的观点之一,是我们的设计人员,还不够成熟。在国外,十年甚至二十年经验的编程人员比比皆是,所以,这些经验丰富的男人们,周围也是经验丰富的男人,而在国内,十年或者二十年经验从业的,只要还没累死,基本上不是领导就是架构师了,写代码?还是给新员工锻炼的机会吧!所以,我们的代码,往往都是经验小于3年的人员编写的。我妄自揣测,在海思内部,编写逻辑代码(非C、JAVA)超过10万行的,屈指可数,超过20万行的,很可能已经绝迹。在这种2~3年经验设计人员编写的代码中,认真检视一下,发现问题,其实并不是件很难的事。嗯,我并不是在嘲弄我们的设计人员,因为,一个人的成长,一定是需要经历磨练的,正如《成长的烦恼》所演绎的,没有人能够一天就长大。我自信我不是很愚钝的人,但我也是整整写了3年的代码之后,才真正醒悟:一份代码,在写完之后,一定要再经过一次或多次整理和打磨,才能算完成的;一份代码,一定要把其有效代码行,精简、锤炼到最少、最短、最有效,才能算完成的。前一个月,海思有一位叫聂世玮的兄台讲过一次Verilog编码,也是这么个道理,只是不知道有多少听者真正明白了,不过不明白也没关系,再经历几年磨砺,如果还在写代码,就明白了。所以,我们的代码,还需要检视。
我真正的观点之二,检视,并不能替代仿真,甚至不能让整个仿真的动作有任何减少,但检视确实能够缩短整个仿真的收敛时间。因为,我们设计人员不成熟的同时,验证人员同样不成熟。我看过太多的验证人员,随机向量跑出来一个Bug,然后和设计人员抱着显示器追波形,太阳升起,然后落下,再升起,再落下。如果定位并解决一个Bug平均需要半天(真不算慢,虽然那些经验丰富的男人们认为这只是分分钟的事),那么一个设计如果有40个Bugs(不是夸张,比这数字高的多得要命),光定位就花掉了20天,还不算期间项目组例会、设计组例会、验证组例会、攻关组例会等等的时间。真是累啊,不是兄弟们不努力啊,而是敌人太凶残啊。所以,我们要检视,只要通过一整天的时间检视,能够发现其中1/4的Bug,就赚大发了啊。当然,检视发现的问题,一定是需要仿真再覆盖确认的,仿真的工作,提取Feature,写TC,一个都少不了,但定位和回归,可以大幅缩短。
我真正的观点之三,检视,能够偶然发现某些仿真遗漏的重大问题,对,是偶然。但是,我也曾经说过,一次是偶然,两次是偶然,三次就是必然。验证空间是无限大的,而如何使用有效的仿真覆盖无限的空间,我们依旧经验不足。所以,这里还是有检视的空间。
基于观点一、二、三,所以我认为,检视,能够很大几率缩短项目收敛时间,并发现一些隐蔽的问题,颇具投资价值。
检视很重要,但千万不要迷恋检视。检视的成功,是典型的不可复制型。所以,检视,可以成为流程中的一个步骤,但绝不是流程中用以保证结果正确的方法,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定义一个设计需要检视多少次,但绝对不应当定义这个设计的Bug,有多少比例应当在检视中发现。因为,影响检视效果的因素太多了,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某位检视人员前天和老婆吵架了,或者会议室空调太冷,都可能使得检视效果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不可依靠检视。如果检视效果不佳,一切还是只有靠仿真。
这里,再共享一个我检视的经验。我把检视分为私下单P的检视和会议室中的群P的检视,单P的检视,一定要结合波形进行,后面专门讲,这里讲群P,群P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精神不振的,因为一群大男人聚在一个小屋子里,实在没啥好鸡动的。等待,耐心等待,一旦讲解代码的设计人员语速放慢了,或者出现迟疑了,发出了例如“嗯”、“这个”之类的拖延时间的助词,马上提问,要求讲清楚,不清晰的地方反复提问,要追根究底,飞流直下三千尺,语不惊人死不休。能确认的,现场就可提单,有疑问的,下来对照波形Check。
最后,Remember,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发现Bug,检视只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手段而已。刀在手,是屠夫还是侠客,存乎一心。
重要的是人
项目是人做的,设计是人做的,验证也是人做的。IT行业,是人的行业,是创造的行业,工作是以有效性,而不是以记件式来衡量。工作就必然是受到个人影响的,具体个体特征创造活动。
所以,重要的是人。
我的观点一,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情,以及合适的搭配和互助。OK,我承认这是Absolutely的空话,所以我只能贡献一下我自己的经验。我个人比较讨厌从上到下强制的任务分配,虽然有时候这是紧急或迫不得已的,并且服从团队的利益,也是一个合格工程师的必备品质,但我还是希望,在大多数时间,能够让任务被自发的分配。我在曾经负责过的团队中通常都会这样去做(当然我的团队都非常小,最大8个人),在组建团队后的磨合和学习阶段,反复强调项目目标,鼓励所有人都去熟悉和了解整个任务的全部环节,并以项目经理的角度去思考。这样,需要承担的任务及将自发被团队成员所分解和理解,然后,在对整个项目的理解过程中,人员的特质将被识别,某些成员会退缩,会自发开始进行自己最为熟悉和有把握的工作,这与自发展开架构或ST的工作的,或主动承担难度较高或较繁琐的工作的成员,同样值得鼓励,而依旧疑虑并无法熟悉系统的成员,如果乐于被分配到模块级或简单繁琐工作,也是应当鼓励的。我的实际经验上并不会出现任务难以分配或争抢的局面,因为在相互讨论和学习的过程中,团队成员之间也会有相互之间的了解和欣赏,所以实际分配任务时,成员之间会默认某些工作更加适合于某人承担,并且我常常还会主动混淆任务的分割,使得某些任务的边界部分被多个成员承担,至少感觉上,这样有利于任务在出现空隙的时候,其相关的同志能够更加顺畅和自然地提供帮助。当然整个过程并不是完全随意的,项目的目标强调非常重要。此外,某些成员,例如眼高手低,或者非常内向的,能够被识别出来,并在项目过程中及早关注,也是非常必要的。除了任务,还要尽量撮合合适的人员进行验证和设计的搭配。也许是我个人的错觉,长期坐在一起的同事,或者居住在一个区域共同做班车的搭档,往往搭配起来能够更快完成任务的收敛。我觉得顺畅的沟通和理解,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管理中,沟通可以建立,理解难以达成。所以,我会倾向于让工作和生活上的伙伴来搭档设计和验证,并且,这也是在任务分配中常常自发出现的。
从我观点一来看,我倾向建立完全自发型的人员组成,强调团队的目标,并使团队内的任务相互交叉,鼓励生活和工作的伙伴搭配完成任务。OK,说到这里,我承认我其实非常的肤浅,虽然我一直有这样的意愿,并一直努力这样做,但真正的理解和把握是相当薄弱的,没法给出更多的总结。
我的观点二,针对验证人员,建议不要仅仅按照验证的流程一步一步执行,而要针对同伴量体裁衣。不同的设计人员,有不同的特征的。粗心的、内向的、喜欢忽悠的、身兼多职的,识别出来并不困难。对于粗心的设计人员,可以集中力量在前期检视,迅速发现其大量Bug,通过交付规范的制定,推动其返工,帮助其重新细致思考;对于内向的,则需要四面出击,多多帮助其和周边、上下游沟通,特别避免因为信息不畅而出现的规格遗漏、需求理解错误、前后数据接口的握手等地方,所以Feature的整理和澄清需要很多时间;对于喜欢忽悠的(自信心膨胀的设计人员往往都是如此),就需要沉下心来,反向推敲其思路,着重在Corner和强反压的随机测试中;对于身兼多职的,其交付、沟通等多个环节都可能会出现遗漏,所以验证人员应当更进一步,主动承担某些设计人员应有的工作,不要说nLint,帮助设计人员理解协议、分析代码、修改代码,也不是不可以的。也许这些事情,并不在流程中被标识,但伙伴,就一定要能够相互扶持、共同进退。一对搭档,共同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
我的观点三,项目经理(或验证经理),建议在看测试报告的同时,也要看人。即使都是符合交付流程的测试报告,不同的人交付,其背后的含义都是不一样的。新员工往往注重形式而不清楚其内涵,老员工往往以完成为目的而不注重形式,有的同志会忽视条件覆盖率而只关注TC和代码行的覆盖,有的同志思考问题过于理想,以至于主动避开一些CornerCase,还有的同志重随机而轻直接,或重直接而轻随机。这些都是需要进行识别和分析的。流程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即使包括评审,亲身经历。如何进行识别呢?我的一个建议是做对比,将多份报告同时打开,多份验证环境同样打开,相互对比,分析其中的差异。这一点,在流程中,是没有的,而且,基本上,验证人员本身也都很少主动进行这种对比的。
算了,写不下去了,以上内容均为废话。很多内容,只是我个人的一种Feeling。我只是觉得啊,流程,只是指导人正确的做事情,却往往没有办法保证人能够将事情完全做正确,能把事情做正确的,最后还是人。所以啊,很多内容,实在没有办法整理清晰并总结成文字,嗯,回头看整篇文字,也很是没有条理,唉,原谅我吧。
测试数据会撒谎
测试数据会撒谎,没错,测试数据会撒谎。
当黑暗蒙住双眼,迷途的羔羊啊,如何才能追随上帝的步伐。
当信息不能最直接显示,而需要通过其他现象推导或表现,并且人数超过3个的时候,则测试数据会撒谎。
这种情形,主要出现在FPGA测试和样片测试中。当问题出现在这两种测试环节中时,现象往往都非常表面,虚得很,就像浮在水面上,而真正的Bug,往往潜伏在深邃的水底,而水面上,还经常有浮萍啊、乌龟啊,或者紫金矿业的污染物啊之类的阻挡,要像EDA验证一样,啪嗒一下直接找到问题(EDA我们往往都没法啪嗒),其难度,不亚于逮住看贴不回帖的潜水艇。
所以,我们往往会收集各种测试数据和现象,进行分析,甚至投入巨大人力,成立攻关组。
这些收集的数据和现象,以我已有的经历看,其中10%~20%是谎言。
这里,并不是有测试或攻关的兄弟有意在欺骗大家,嗯,绝对不是,兄弟们可都是老实淫啊。
记得有这么一个笑话,一个GG问一个PPMM
“你是处女?”
“不告诉你,你是?”
“我天枰!”
“……”
就是酱紫,明白了吧,当本身不是清晰源头的信息,在汇总和整理时,一定会存在理解上的偏差。这种偏差的引入,我所见,有如下几种可能:
1、 其他相关问题引入,表现好像和本问题相关;
2、 误操作,或板级接触不良、示波器探头抖动之类偶发故障;
3、 疲劳的测试人员眼睛一花,看错了行、读错了数字、找错了寄存器;
4、 测试人员本身有主观分析,就认定是XX的YY肯定有错,因此数据或意见上具有某些倾向性;
5、 某些无厘头的信息;
6、 佛曰,不可说。
所以,对待测试数据,特别是FPGA和样片测试数据,要有自己的想法。
曾经,有一个项目(不是P600),为定位一个样片测试还是FPGA测试的问题,投入数人、数周,方法思考定位,搞得大家的衣服都变胖了。最后却发现,一个最初的测试现象是假象,而以此引申出的后续所有分析和论证的现象,是错误的。具体是哪一个项目,到底是哪一个问题?我现在都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但那种强烈的挫败感和失意感,在我的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群太监上青楼。
所以,要有自己的想法。样片测试和FPGA测试,对于所有测试现象和数据,要有自己的想法。
1、 多个信息指向某个结论的时候,某个结论才是比较可靠的,比较的;
2、 单个信息指向的结论,要思考,思考如果其信息不准确,可能的影响,随时准备退路,如果有可能,亲手复现该现象确认(如果亲手确认的信息还是错的,唉,爷们我认了);
3、 如果某个现象的现场被破坏,不能复现,麻烦了,一定要慎重排查版本、环境,争取重现,否则其现象及其推导的结论不可控的可能性很大。(这里也提醒某些测试人员,保存现场及其重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无凭无据如何能替月行道)
4、 如果某个现象是偶发的,不能稳定复现,不要紧张,以我所见,任何偶发的现象,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条件设置,一定,一定是可以变成固定重现的;
5、 相互矛盾的现象,要么是没有看到本质(大多数情况),要么测试有问题,切勿南辕北辙各自行事;
6、 建议,对各种现象进行分析的时候,心中要有权重,那些可尽信,那些可斟酌,要梳理出自己心中的条理;
7、 对于整个攻关团队,保证一定程度冲突非常有必要,如果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和分析,不可强行统一。这里有两种可能,也许两条路都是正确的(很多),只要中间的一环一打破,豁然开朗,也可能其中一条路是死路,那另一条很大可能就正确了。再说了,与其在一棵歪脖树上吊死,不如在两棵歪脖树上吊死来的帅气。
最后,切记,最终真相只有一个,上帝会掷骰子,但不会在芯片内部掷。IC之神,关羽、张飞,都是实在人,任何缺陷,任何问题都有其唯一的原因的,一便秘就怪地球没引力是没有道理的。认真分析、思考,要有自己的想法。
波形为王
波形不撒谎,这是我做验证的格言。
波形是真理,可以击破一切虚假、迷乱的谎言。
波形,是一个逻辑正确运行的最直观的体现,是逻辑在每一个时钟沿,触发每一个信号的跳变或不跳变,进而产生美丽的,如波浪般运转的脉动。
中医看病,讲究的是,望、闻、听、切,验证看波形Check缺陷,正如中医诊断的切脉诊病,除非医术达到精深广博,否则仅靠望、闻、听断病,是不够的。
规格是人写的,详细设计是人写的,激励是人写的,RM是人写的,自动比对及Log打印也是人写的。在做过的几个项目中,我无数次得看到这些内容在编写和理解的过程中出现误差,而导致最终的结果和实际不符,期间诞生了多少的磨难。。。。。。。正是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我最终成为了一个验证原旨主义者,任何可以提升验证效率的自动化工具,我都会首先进行排斥,即使使用也充满疑虑。跟我共事过的兄弟应该比较了解了,呵呵,这和转载我文字的接入的傅晓兄弟几乎是南辕北辙的两极。因为我始终认为,自动化虽然提升了效率,但是自动化屏蔽了非常多信息,如果验证的员工对验证的根本性质理解不足的时候(特别是新员工),这种屏蔽非常有害,并且常常容易将错误隐藏起来,而这种隐藏,比效率低下更加致命。所以我始终认为,某些效率提升所带来的收益,是小于问题被遗留到最后才发现所造成的损害的,虽然,这不符合公司效率提升的导向。例如SV,我认为,在没有理解验证理念和方法之前,连《WritingTestbench》都没有看过两遍(注意,是两遍),还没明白验证不仅仅是跑TC之前,就开始玩SV的Class,有害无益(所以我是DT003做SV最坚决的反对者,很多新员工,甚至连OOP是啥都不知道)。想想我们自己是怎样前进的吧,从Verilog到Vera、SystemC、SV,一步步走来,经历了多少磨难。我看到有太多的,这两年新进的员工,表面上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会做,但在需要沉下心来分析和理解的问题上,却屡屡碰壁。所以,直至今天,我推崇,绝大部分工作,采用最原始的纯手工方式打造,包括设计和验证。我写的RTL代码,都是手工一行一行敲入的,我所验证的逻辑,都是一个一个波形Check的。我没有觉得自己效率非常差,反而乐在其中。呵呵,其中的乐趣,是那些只看Log,忽视波形的人可能无法体会的了。正如“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这种长短之间的哲理,女人永远无法理解一样。
呵呵,当然,我上面这一观点并不适用于任何人,应该会有很多兄弟拍砖的。
波形,反映的是逻辑运行的规律,是最切近于最终芯片工作状态的表现。波形中的每一个时钟脉冲,每一个毛刺,每一个Delay,都将最终完完全全映射到最终的芯片中(特别是后仿)。所以,看波形,能够最真切地发现芯片实际运行中可能的缺陷和风险。作为一个经历过三个项目的项目经理,我特别建议项目经理(其实包括所有有责任感的工程师)能够多看看波形。每一颗芯片,项目经理在其中经历了多少的艰辛和风险,实在不足为外人道。所以,每一颗芯片,对于项目经理而言,都是一个珍贵的孩子,能够在它出生之前,触摸它的每一次心跳,感受它的血管的流动和神经的传导,是多么的难以言语的经验。所以,最近的三次项目,我都承担了后仿的相当一部分工作,我会精心地Check每一个时钟和复位,在最典型的激励下,仔细的检查各个模块之间的数据流交互,还有每一个IO的延迟和时序,因为我知道,在波形中我看到的,就是最终芯片运转的情形,所以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心力去保护它,毫不留情地去除掉任何一个可能会影响其健康成长的因素,让它能够健康出生、健康成长。
为人父者,无它,其责必重,其谋必远,其心必仁,而其言行必慎!总此四德,天下为父者不可不遵也!
怎样追波形
曾经,有同事仿真挂死,抱着显示器看波形,看了两天,没有结果,给我,我看了30分钟,找到了原因;曾经,在同事已经仿真Pass,最简单的中断测试波形中,我找到了超过20个Bug(和中断测试无关)。所以有同事问我怎么做到的,所以引出了我写这个连载。在这个连载的最后一节,我最后分享一下,我通过波形发现问题,及问题的原因的一些经验。
一回生,二回熟。
很多新晋的验证人员抱怨,这么多信号,这么复杂的连接关系,千头万绪,眼睛都看得长挑针,还是看不出东西。OK,我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看波形,追波形,是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任谁都逃不掉。爷爷都是从孙子走过来的。越是看,越是明白,越是不看,越是不懂。看得多了,自然就知道应该抓那些信号,如何分类,如何追溯了。所以我奉劝某些希望通过全自动的Log和信息推导结果,或者每次一有问题就找设计人员看波形的验证人员,回头是岸。波形,是逻辑运行的最真实的表现,逃不掉的。为什么我看波形快?无他,唯手熟尔。
先看X和Z。
任何一个波形,无论是验证的前期、中期、后期,到手之后,先刷屏,找X和Z,确认,某些Z和X是可以存在的,例如某些IP模型,或者未初始化的寄存器和RAM,但芯片开始正常后,Z和X,都不应当存在。OK,我承认这个经验非常简单,某些高层领导可能认为这简直就是幼稚。可惜,可惜的是,我至今为止看的,所有项目的波形,都能够在这上面找到Bug,甚至我可以预计下一个项目,我继续看波形,还是能够找到。以我自己设计的L2Cache为例,一个多年验证经验的老员工负责验证的,至今已经在多个项目中量产,还是在最近检查波形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文件wire声明时把信号名写错了,悬空了(因为该信号是input,隐含了wire声明,所以不影响功能)。OK,X和Z,一定会存在,第一时间找到它,可以节省非常多的验证定位时间,否则追波形半天发现是X,真是浪费青春。X和Z,所对应的Bug,可能有如下几种:
1、 IP(包括Memory、PLL、Serdes等等)例化时,某些信号悬空未接。也许某些模型允许Power信号悬空,或者某些信号是悬空给DFT处理(当下给DFT处理的信号是接零),但大多数IP,输入信号是不可悬空的;
2、 信号位宽不匹配、信号多驱动、声明的信号名称写错、TB级互联错误或TB中遗漏的Force(额外小心隐藏的Force),不要相信nLint,特别是在芯片顶层或
3、 后仿真时序不满足时的X态传递;
4、 功能错误,某些模拟IP未能正确操作;
5、 功能错误,导致管脚冲突;
6、 功能错误,未能合理使用无复位端的寄存器和未初始化的Memory。
再看时钟。
很多验证人员不看时钟。经过我反复的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结论(经常在项目验证后期协助定位时钟不对齐导致的环境问题)。只要TC能够打印Pass,很多验证人员不关心时钟是否有问题(甚至很多新验证人员,根本不明白∆Delay的概念)。大多数情况下,时钟不会有问题?No,大多数情况下,系统验证,时钟都有问题。记得以前在一个项目中推动CRG设计定义了一个规范,时钟分频寄存器,延迟0.2ns,其他寄存器,延迟0.3ns,分频的原时钟,在输出前延迟0.2ns对齐,不知道看到本文的,数字平台部的验证人员,有多少能明白其中的用意?不解释,不明白的请自行蹲墙角反省。再想起一个以前海思的设计规范,要求寄存器赋值,不可加延迟,也是让人在风中凌乱啊。下面这个逻辑,寄存器赋值没有延迟,仿真能正常工作否?答案是可以!如果上帝比较仁慈,或者验证人员对仿真器的always执行顺序无限了解。
always@(posedgeclkx2)    clk <= ~clk;
always@(posedgeclkx2)    b<= a;
always@(posedgeclk) if(clken) c <= b;
所以,在看完X和Z后,要将所有时钟拉到波形中Check,看是否所有同步时钟(包括1:N倍频)的时钟沿是否严格对齐,CLKEN时钟能够正确将倍频时钟上升沿罩住,关键地方寄存器赋值是否有Delay(如果时钟间不存在∆Delay,寄存器赋值可以没有Delay)。别小看这个工作,Pxxx验证组,记得哥当时被抓去协助定位了多少时钟问题吗?赔我青春损失费啊。。。。。。。。
OK,我们进入正题,怎样看波形。没错,楼上都是废话,谁再让我看波形,结果是上面两种情况,我就要发飙了。
如何在一个看似无限复杂的挂死波形中定位根因?
如何在后仿波形中发现可能的问题?
如何在表面上没有问题的波形中发现问题?
面对波形,首先要端正心态,不要认为看波形是浪费时间,也不要因为一时无法发现其中的问题而焦虑烦躁,更不要盲目乐观,认为已经没有任何问题。要执着、坚定,充满勇气。
先不要看波形,对,先不要看,这是我很重要的经验之一。要先思考,我的做法是对照架构图,虚拟一个芯片运转的场景,即在脑海中想像一下当前这个激励下,波形应当是怎样运作的,激励怎样进入系统,然后怎样完成协议解析和转换,怎样到达了总线,然后出现DDR的吞吐,然后CPU取指、取数,完成处理。OK,也就是说,先要在心中预留一个完美的Scenario,设想一下白雪公主和王子是怎样在城堡中幸福生活在一起的。
心中有了虚构的波形后,再使用Verdi打开波形。抓关键信号,分组,标识不同颜色,这些奇技淫巧应该不用多说,很多兄弟都比我这个验证原旨主义者来得厉害。只是需要说明的是,抓多少信号,怎样分组,很需要斟酌。其实原则只有一个,让尽可能精炼的信号在一屏内显示,这和代码的精简是一个道理。信号除了按功能分类,还要按信息量分权重。所以还是要说,很多验证人员,用着花哨的手指技法,一屏一屏的信号抓,刷刷几屏下来,跟瀑布一样,很是壮观,往往Group的数量比我总共抓的波形数量还要多。操,看个AXI总线,把arlock信号和arvalid信号一起抓出来,除了催眠看波形的人之外,有其他意思吗?以AMBA总线为例,APB先看PADDR、PSEL、PENABLE,AHB先看HADDR、HTRANS、HREADY,AXI先看各个通道ADDR、VALID、READY,如果这些信号不能说明问题,再逐步增加辅助信号观察,尽量保证在一屏中显示所有有效信号,如果信号太多,宁可删除部分。
然后,将展开的波形和脑海中已有的场景进行对照,看数据流是否按照脑海中预期的构想而流动。一般来说,实际波形和预想都不太能够对上,最开始的大多数情况下,波形是正确的,而脑海中的预想存在不足,这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对架构的细节理解还不充分,对某些特殊逻辑处理方式不熟悉,或者某些逻辑相互连接后新增的耦合关系不了解等等原因导致。而这个时候,在我看来,也正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来进一步熟悉和理解芯片真实运转流程,弥补自己对系统结构、互联设计中各个细节的理解不足。在对细节的进一步理解和澄清的过程中,我会逐步修正心中虚构的波形,使其逐渐接近真实的运作。当然,在修正过程中,会出现某些确实表现异常的波形,一些明显出乎设计预期的时序出现。OK,这是一个岔路口,先记录*.rc波形现场,然后对该出乎意料的时序进行进一步深入追溯。正如前面所述,我常常在已经Pass的波形(或后仿波形)中发现Bug,通常都是从这样的岔路口开始的。也许这个岔路口最终证明逻辑没有问题,还是细节理解不足导致,但也许就是一个芯片难以发现的致命缺陷。
看到这里,也许有同志会问,挂死的波形呢?怎么还没追挂死的点呢?Yes,就是还没开始,无论是挂死的波形,Fail的波形,还是Pass的波形,在其实际波形和我大脑中虚构的波形没有完全吻合之前,我是不会开始定位问题的。这简直是浪费时间?嗯,在最开始定位的阶段确实如此,但在验证进入中后期之后,正常的波形和我虚构的波形已经调频到一个波段了,或者说,我已经确认白雪公主和王子开始幸福生活了。和波形到手,从前到后一扫,寻找那些地方异常,例如,白雪公主生下来的小王子永远长不高,那明显就是有问题嘛。然后,半小时发现问题,并不困难。当然,还是要说,我的经验,是不适合那些平时就只看Log,忽视波形的人的。
最后,我还是共享一些我定位复杂挂死波形的根因的经验。起点,定位挂死的起点在那里?或者说,从那里开始追?很多同志认为寻找一个合适的起点很重要,或者说最好直接就找到引发挂死的点。我说,No!!找到直接引发挂死的点,或者和该点直接相关的起点,是很困难的,我不做这种类似分析双色球中奖率的事情,任何挂死的波形,第一时间能够获得的信息,都是表象。我会将任意一个被阻塞的操作作为起点,开始我溯溪的旅途(请确信,无论那个溪流,最终都会汇到唯一的源头)。如有可能,用笔在沿途做下记号,保证在偏离方向的时候能够返回。溯溪的路途有艰辛、险阻,我看过太多的兄弟在中途放弃,或另寻他路,而有时候,他离最终的源头,仅一步之遥,所以,最后一个建议,请保持一颗坚定和勇敢的心。有一首我喜欢的歌,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艰难的时候,可以听一下。
最最后,再补充一点后仿定位的思路,供参考。
1、 还是先关注时钟,每一个模块,clk和clken相位是否正确(PR有时会对时钟取反,需要注意);
2、 关注有门控功能的时钟和复位,确认是否存在毛刺;
3、 把Top层所有管脚和oen、I、C信号抓出来。除掉红色黄色,观察有特殊变化的oen、i、c信号,尤其是和管脚值不符的,还有毛刺;
4、 观察所有异步接口的时序,基本上都会发现毛刺。例如EBI、Efuse,确认毛刺是否影响功能;
5、 观察顶层或Subsys独立处理的信号,特别针对还不够成熟的集成人员的特殊设计,例如testmode、rst_out、系统控制器特殊的配置和检测信号;
6、 关注跨团队的模块,例如功能可控的MemoryBIST;
7、 以上所有这些,MAX和MIN会有不同,要仿真Typical时序,并且确认以上的内容;
8、 后仿的波形,需要结合Log中的Warning一起Check。
The END

楼主:
转夏晶帖:总结我的思路,如何在验证中发现和定位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