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全芯片ESD静态检查方法和工具

楼主(2025-02-19):
芯片ESD检查一般很难通过动态仿真方式检查,所以各家工艺厂商都提供了全芯片静态检查工具和流程:比如针对版图检查的PERC ESD流程,比如针对LEF/DEF的Voltus ESD 流程以及Path Finder ESD Check流程,这些检查能够更好的避免设计中ESD缺陷。大家的全芯片ESD都是怎么做静态检查的,特别是考虑封装影响的静态检查,欢迎交流和沟通?

楼主:
有相关的同仁或者大佬,踊跃回复一下吗?

网友(2025-03-24):
同问,有人知道吗

网友:
Mark, 蹲一手大佬

楼主(2025-04-28):
ESD很多测试和检查方法,网络上信息并不多,看来这东西比较冷门

网友:
看来ESD大佬都比较低调,很少上网,靠口口相传?

楼主:
目前各种检查方式和方法都不是完备的,全芯片ESD检查急需大家集中精力解决

网友A(2025-06-29):
我们就用TSMC perc rulede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就用TSMC perc ruledeck

PERC Rule的问题在于版图要求较高,需要没有PG shorts,等检查时阶段都特别靠后了,且对于面积较大的芯片做CD(full_mode)检查,运行时间太长太长,迭代时间成本太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PERC Rule的问题在于版图要求较高,需要没有PG shorts,等检查时阶段都特别靠后了,且对于面积较大的芯片 ...

有很多检查,各block就可以做啊,不一定非要等TOP拼好了,才跑PERC,要在版图早期各阶段释放风险,最后TOP再看,基本就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检查,各block就可以做啊,不一定非要等TOP拼好了,才跑PERC,要在版图早期各阶段释放风险,最后TO ...

block检查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的Block都有Bump(或Pad)和RDL,很多时候芯片的RDL和Bump实现放在芯片顶层实现的,尤其像CD(Full Mode)检查和互联实现方式密切相关,若Block无Bump(或Pad)和RDL,就没法准确定义ESD的释放电流的位置,检查出的数据也不够准确

网友B:
我们用的pathfinder check电流分布,Rscalc check连线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pathfinder check电流分布,Rscalc check连线电阻

pathfinder check电流分布对于Bump和ESD数量很多设计,效率很慢,支持分布式运行但是效率也不高(而且容易崩溃),效率问题你们怎么解决的?Rscalc 这个工具没有用过,pathfinder 也能做电阻检查,这两个工具相比,Rscalc 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2025-08-27):
最原始的手动计算

网友:
人工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