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占空比校准电路DCC在后仿真时出现了环路振荡

楼主(2025-02-19):
     我做了一个占空比校准电路,如图1所示,环路由占空比检测DCA、占空比调整DCD、CML2CMOS模块构成,另外还有偏置电路和初始化电路。设置输入时钟信号的频率为400MHz,占空比为40%,在tt工艺角和40℃的条件下进行仿真。
     在前仿真时,前仿真的电路瞬态结果如图5所示,利用pss+pstb得出环路稳定性的结果如图4所示,从图示结果来看,前仿真时电路正常工作,也达到了预期结果。
     在后仿真时,后仿真的电路瞬态结果如图6所示,从图示结果来看,电路出现了明显的振荡,但从理论上来将,DCC的传递函数中只有一个由积分器引入的极点,是一阶系统,不应该存在稳定性的问题才对,但在后仿真时,却出现了环路振荡的情况,这种情况是版图的寄生效应引入了额外的零极点,还是电路设计存在问题,还望各位大佬解惑。

2025.02.21更新
     在经过一番排查后,发现出问题的地方是占空比调整模块DCD,这个模块是由全差分运放和RC构成的有源积分器,如图7所示,记opa(左侧红框电路)的寄生参数网表为netlist_opa,积分电阻电容(右侧红框电路)的寄生参数网表为netlist_RC,整个DCD电路的的寄生参数网表为netlist_DCD。
     进行瞬态仿真,在0~180ns内,对vip和vin施加共模电平500mV;在200ns~10us内,对vip施加1V电压,vin施加0V电压;在0~200ns内,保持传输门开启,进行积分电路的初始化,此时vin1和vcp相连,vip1和vcn相连;在200ns~10us内,关闭传输门,此时vin1和vcp断开,vip1和vcn断开。
     使用netlist_opa+积分电阻电容的前仿真电路进行仿真时,得到瞬态波形如图8所示。
     使用netlist_opa+netlist_RC进行仿真时,得到瞬态波形如图9所示。
     使用netlist_DCD进行仿真时,得到瞬态波形如图10所示。
     从图8和图9显示的结果来看,该结果是符合电路行为的,在0~180ns内,vip和vin均为500mV,此时传输门开启,vin1和vcp1相连,vip1和vcn1相连,有vin1=vip1=vcn1=vcp1=500mV;在180ns~200ns内,vip=1V,vin=0V,此时传输门开启,vin1和vcp1相连,vip1和vcn1相连,在运放的负反馈作用下,vin1、vip1、vcp1、vip1暂时保持在500mV左右;在200ns~10us内,vip=1V,vin=0V,此时传输门关闭,vin1和vcp通过电容相连,vin1和vcp通过电容相连,此时运放相当于开环放大器,因为vip=1V,vin=0V,所以输出vcp1开始逐渐升高,vcn1开始逐渐降低。
     但图10显示的结果就很怪,在180ns~200ns内,此时传输门仍处于开启状态,运放呈负反馈连接,理论上来讲,各个端口的电位应该稳定在平衡点附近,但该图表明,运放输出vcp2开始跟随vin2下降,vcn2开始跟随vip2升高,就好像运放没起作用,这是问题1。
     问题2,在200ns~10us内,当vcp2跟随vin2下降至0V时,vcp2开始升高,而且是呈线性关系升高,看上去在做积分?毕竟可以看做方波转三角波。从积分的角度来看的话,前两种仿真方案得到的结果与第三种相差太大,图8和图9中,积分过程很快就完成了,而在图10所示的结果里,积分时间延长到10us都还未完成。
    对比三种方案的仿真结果,可以确定的是运放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单独提的寄生参数和整体提的寄生参数的差异太大,理论上来讲,netlist_opa+netlist_RC和netlist_DCD的寄生参数网表相差不大才对。目前发现的问题如上所述,还望各位大佬鼎力相助啊,着实搞不明白了。

2025.02.24更新
     好吧,是我傻逼了,犯了低级错误,DCD整体电路跑后仿时的偏置电路的连线连错了,vbn1的偏置给到了vbp1,难怪仿真结果显示运放没起作用,偏置都给错了,能起作用就怪了。之前环路出现振荡的原因也找到了,不是环路稳定性有问题,而是环路的初始化不对,跑前仿真时会根据初始条件自动计算DC点,而跑后仿时没有这一步,这就导致前仿时电路能正确工作,后仿真时就工作异常。
      问题解决了!!!

图1 DCC

图1 DCC

图2 DCD

图2 DCD

图3 CML2CMOS

图3 CML2CMOS

图4 前仿真环路稳定性

图4 前仿真环路稳定性

图5 前仿真瞬态

图5 前仿真瞬态

图6 后仿真瞬态

图6 后仿真瞬态

图7 占空比校准电路

图7 占空比校准电路

图8 netlist_opa+RC前仿

图8 netlist_opa+RC前仿

图9 netlist_opa+netlist_RC

图9 netlist_opa+netlist_RC

图10 netlist_DCD

图10 netlist_DCD

网友:
感觉还不错,这个电路还有优化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