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设置config无法选中set cell view

楼主(2025-02-19):
请教一下大家,我在做后仿真的时候,跑完了pex后,直接在当前的cell下进行config的设置,但是发现set cell view

是空的,点不到,我在之前的帖子上找到说是:要建立一个testbench,在里面调用后仿真的器件,然后在testbench的层次下进行config的设置。但是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想请教大家怎么操作,或者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A:
首先得make edit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make editable

刚刚解锁了,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解锁了,也不行

有没有删除.lck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删除.lck文件?

这个文件本来删了,但是删了就变成不可编辑了,所有我就没有删除,主要是我原来的就可以编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文件本来删了,但是删了就变成不可编辑了,所有我就没有删除,主要是我原来的就可以编辑呢
...

删了以后,在make editba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