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_rf工艺下电容的选择

楼主(2025-02-19):
在用tsmc18_rf工艺设计两级运放的时候,采用miller补偿,大小是6p f

采用ananloglib 里的理想电容仿真出来性能是满足指标的,现在要用该工艺下的电容替换
有下面几个选择
mimcap
mincap_rf(前两个容值非常小,最大不超过1pf ,得多个并联)
nmoscap
pmoscap(后两个是三端口器件,其衬底端应该解什么电位?分别接vdd gnd吗)

这几个我都试过,并联成6pf接入反馈回路,但效果都非常差
请问
1.这几种电容的说明我应该去哪里找资料(没有找到pdk下的cap说明)
2.我应该采用什么方法产生这个miller补偿电容?

网友A(2025-04-06):
请问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解决了吗?

用的mim电容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