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静态比较器的本身噪声仿真

楼主(2025-02-19):
各位大佬好,最近在学习静态比较器,因为要比较一个较小的信号,Vin小信号大概10mv以下,想要仿真这个比较器的本身噪声。因为看了一些动态比较器的仿真,也就是输入差分信号,进行瞬态仿真跑1000次,看误码率的方法,这样仿真出来结果只有0和1。想请教一下静态比较器的本身噪声到底怎么仿真呢?想要仿真本身噪声是为了好设置一个较低Vth(直流信号)。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动态比较器,首先噪声我们可以认为是高斯分布,如果静态比较器没有输入失调电压且输入差分信号为0的话,我们即使得到0,1比特流也无法得知噪声的σ值(因为此时0,1一半一半),但是我们可以人为的添加一个失调电压,让噪声的高斯分布偏移,我们再根据0,1分布即可得知输入噪声的σ值。
静态比较器如果是常规的放大器结构,你直接用noise仿真即可,如果是一个跟时钟有关的比较器,那看需不需要pss+p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