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辅助网表的问题大佬们可以看看么?

楼主(2025-02-19):
大佬们可以看看我的lvs识别不到器件,排除连线的问题,这个肯定可以排除。大佬们可以帮忙看看是不是我的辅助网表的格式不对

图一是LVS报错
图二是缺少的电容的属性、
图三是器件库的定义
图四是我仿照pdk器件库仿写的(不知道格式对不对,我不会spice语言)
图五 是我加的辅助网表位置(这个没问题的mim2_tm就是网表文件)

1

1

2

2

3

3

4

4

5

5

网友A:
把辅助网表加在这里试试呢

网友B:
确认一下 lvs rule file 里电容的option 是否正确

网友C:
明明是LVS认为网表里面有,版图里面没有,所以是版图识别的问题啊

网友D:
你查查是不是MIM少了识别层,它识别不到这个MI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辅助网表加在这里试试呢

佬,这里也不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一下 lvs rule file 里电容的option 是否正确

大佬应该查什么关键词呢?大佬,我option search输入框怎么输入都没反应,大佬可以解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明是LVS认为网表里面有,版图里面没有,所以是版图识别的问题啊

我的连线都对为什么会识别不了呢?大佬可以指一个方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查查是不是MIM少了识别层,它识别不到这个MIM

佬我是小白,可以请问如何在pdk中快速锁定关于mim电容的层次信息 去判断我的电容识别层次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连线都对为什么会识别不了呢?大佬可以指一个方向么?

LVS主要是得识别端口和器件,再检查连线的,你去LVS report里面看一下SUMMARY部分的对比,应该版图就没认到这个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佬我是小白,可以请问如何在pdk中快速锁定关于mim电容的层次信息 去判断我的电容识别层次对不对
...

去你的LVS rule里查一下MIM的option,看看选的是不是你用的在这个MIM的类型或者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LVS主要是得识别端口和器件,再检查连线的,你去LVS report里面看一下SUMMARY部分的对比,应该版图就没认 ...

okok谢谢佬,是design ruler的问题,这个lvs识别不到电容的识别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