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网表和代码一起综合

楼主(2025-02-19):
网表和代码一起综合,是不是可以在file list上加入ddc文件??还有unmapped ddc和ddc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可以直接读取ddc文件的,有对应命令read_ddc,unmapped的应该是基于map前的网表产生的ddc,还没有映射成std库里面的器件,里面还是getch_and2这种基本模块的getch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读取ddc文件的,有对应命令read_ddc,unmapped的应该是基于map前的网表产生的ddc,还没有映射成std ...

把ddc文件直接加到file list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ddc文件直接加到file list吗

不用添加到filelist,单独在综合脚本中用read_ddc命令就行。所有设计读入后用link命令,工具自己会找对应的desig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添加到filelist,单独在综合脚本中用read_ddc命令就行。所有设计读入后用link命令,工具自己会找对应 ...

那ddc会替代掉对应模块的rtl吗???rtl需不需要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ddc会替代掉对应模块的rtl吗???rtl需不需要修改

如果RTL中存在跟ddc一样的design,最好将其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