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分频器相位噪声PSS仿真不收敛

楼主(2025-02-19):
在用pss仿真2/3分频器级联构成的多模分频器的相位噪声时,Beta frequency尝试了
1:分频后的频率;
2:分频器内部节点的最低频率;
两种情况,均提示pss不收敛。请问一下有做过的能告知一下仿真应该怎么设置吗?

网友A:
选电路内所有频率的最大公约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电路内所有频率的最大公约数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电路内所有频率的最大公约数

终于收敛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