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电荷泵上利用运放实现电流匹配

楼主(2025-02-19):
最近学习了**大学李志毅教授的PLL课程,尝试自己搭一个电荷泵,如图2.3所示(忽略UPB,DNB端的电路以及运放,还没有用)。

在实际测试过程中,发现在设置LPF端的电压为600mV的时候能够通过改变MOS管参数达到1nA的电流失配,但是对电荷泵输出位置的电压进行扫描仿真后发现,除了600mV位置的电流失配较小,其他位置的电流匹配情况较差,想要利用图1的原理进行改进。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运放输出如何影响电荷泵的镜像电流,如果直接链接mos管栅极会造成短路电压不一致,是否图1的原理是在电荷泵的栅压基础上利用运放进行电压修改?如果是那电路使用什么思路能够达到效果呢?如果不是那如何利用运放的输出端进行电流控制,以达到电流匹配呢?

整体电路结构

整体电路结构

在不考虑运放情况下扫描DC仿真

在不考虑运放情况下扫描DC仿真

楼主:
电路如图1,想用的电路结构如图2,DC扫描如图3……刚开始接触这个平台,不太明白图片哪个先后,不好意思

楼主:
实现运放输出电流与栅极电流的叠加可行吗?另外想了另外一种结构看看是否可以实现对电流的调整,但总觉得某些情况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