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蜂鸟e203的存储器替换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5-02-19):
各位大佬,小弟现在想用蜂鸟e203做个数字全流程的项目,前端代码差不多写好了,准备进行综合,目前手上有simc55nm的工艺库,想用工艺库生成的sram来替换蜂鸟e203自己写的sram,但蜂鸟的sram是组合逻辑输出的,这样直接替换就有问题了,我改了几天都还是有问题,想问下有没有大佬知道正确的改法。

网友A:
只要关注接口就好了,SRAM不就是clk,address,din,dout,wen,cs几个信号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关注接口就好了,SRAM不就是clk,address,din,dout,wen,cs几个信号嘛。

okok,谢谢大佬,之前没看仿真以为两个输出的时序不一样,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