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gnmos 导通原理

楼主(2025-02-19):
小白请教一个问题,ggnmos 导通时通过雪崩击穿,空穴流向基极,NPN 发射结正偏,三极管导通来泄放电流。那么三极管导通后,基极的电压是怎么维持的呢,这时候还是靠雪崩击穿吗?如果没有东西维持的话,BJT 不就关闭了?

网友:
三极管导通之后,base上面也是有电流的呀,电流流过衬底电阻形成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