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 倒比管原理图两种设计下性能差别大

楼主(2025-02-19):
在cascode偏置电路设计时,为了给共栅极提供偏置,采用L为原来4~6倍的倒比管,按照BAKER书中说的(模拟篇30页),用等长器件实现这个长沟道MOSFET,这样做下来偏置电压差别很大

请问两者理论上不是一致的吗(版图上也是一致的?管子并联相当于直接增大了L)?为什么会差别这么大?是考虑输出电阻吗

直接用单个长沟道器件
MOS并联实现

(两者拓扑结构没变化,只替换了长沟道管子)

网友:
6个L=2u的MOS管串联跟一个L=12u的MOS管肯定不会完全等效的,因为有效沟道长度跟设计长度是有差别的。

网友:
这种做法通常是用在精准度要求不高且需要沟长较长的应用中,比如说一些启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