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时钟上升沿采样信号的问题

楼主(2025-02-20):
如下图,clk和load完全对齐,然后期望在T2时刻latch  key值,但是仿真波形显示在T1时刻就latch key value了。

然后在code中,对w0的输出进行了如下的delay,

但是最后的波形结果还是没有在T2 latch key value

请教大哥们

网友A:
delay加到w0上,只能是让w0在T1+delay时更新key值;如果想让w0在T2时刻更新key值,delay要加到load信号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ay加到w0上,只能是让w0在T1+delay时更新key值;如果想让w0在T2时刻更新key值,delay要加到load信号上; ...

因为load是激励信号,所以对load施加delay的话。就需要在testbench 里面对load进行延时了吧?

网友:
把load作为if..else判断条件就欧克了

网友:
load是tb中产生的么,用posedge clk产生,这样仿真软件才会任务他是个同步信号,否则回当异步信号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load是激励信号,所以对load施加delay的话。就需要在testbench 里面对load进行延时了吧? ...

楼上正解。

比如:
initial begin
#800;
@(posedge clk)

load <= 1'b1;
end

这种写法应该是可以成功的。估计是阻塞赋值和非阻塞赋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