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络连接时可以启动license server用M C S tools,不联网时用不了

楼主(2025-02-20):
请问脱离网络时可以l解决license server问题吗?谢谢

看之前的帖子说跟/etc/hosts有关,求详解,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本机运行

正如@z81203所说,您的/etc/hosts可能包含以下行:
127.0.0.1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指向环境变量“por_number”@localhost或“port_number”@localhost.localdomain

网友B:
你断网启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断网启动试试

断网开机license server 启动log正常,EDA工具启动调用不到license失败

网友:
好象是/etc/hosts里加一句

127.0.0.1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网友:
告诉我您的设置是什么样的?您的机器如何访问许可证?此过程涉及多少台机器?

楼主:
rhel8默认设置

楼主:
只是本机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rhel8默认设置

如果守护进程拒绝使用环回 IP,您可以为您的机器设置一个静态 IP,并在路由器或服务器中保留该 IP,然后设置“port_number”@static_ip 环境变量。这样,无论您是在线还是离线,IP 始终相同且仅由您的机器使用,即使您断开连接,IP 号码对您的守护进程也是可见的,而无需依赖网络的 DHC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如@z81203所说,您的/etc/hosts可能包含以下行:
127.0.0.1 localhost localhost.localdomain

Yes, it works well now, thanks for detailed explanation.
I'm on rhel8 so I have to use Eng.

网友:
引用 楼主:
Yes, it works well now, thanks for detailed explanation.
I'm on rhel8 so I have to use Eng.

I am glad I could help...have a good 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