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 ARM Socrates 生成 nic400,会报 license 是 nic400 lite 版本

楼主(2025-02-20):
如题:用 ARM Socrates 生成 nic400,会报 license 是 nic400 lite 版本;

lite 版本有很多限制,asib 不能超过 6 个,data 位宽不能超过 64bit 等等;

nic400 版本用的是 PL401-BU-50000-r1p2-00rel1;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 uncounted.lic 没有破解成功,在线请教各位大佬;

谈钱太俗了,如哪位大佬帮忙解决了,小弟愿意用 ARM IP 报答,包您满意,跪谢

网友:
Socrates 工具能否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A:
PL401-BU-50000-r1p2-00rel1是不是就是LITE版本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401-BU-50000-r1p2-00rel1是不是就是LITE版本吧

lite版叫 PL4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te版叫 PL410

没有 PL410 这个版本吧?在官网上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401-BU-50000-r1p2-00rel1是不是就是LITE版本吧

安装包的文档上面没有说是 lite 版本

网友:
选择一个合适的IP包,然后就能生成。

网友C:
你的IP包可能有问题,而且license也应该是没有破解干净。正常的状态应该是下面几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IP包可能有问题,而且license也应该是没有破解干净。正常的状态应该是下面几张图片。 ...

你的data位宽能超过64bi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IP包可能有问题,而且license也应该是没有破解干净。正常的状态应该是下面几张图片。 ...

我那个data位宽64bit和32bit,以及ASIB少于7个,AMIB少于12也都是可以,违反上面的设定就不行了

网友D(2025-03-24):
引用 网友C:
你的IP包可能有问题,而且license也应该是没有破解干净。正常的状态应该是下面几张图片。 ...

高手, 我用了 uncounted.lic 并添加 socrates feature 。 但是socrates 界面起来顶上显示还是 (License in use: No License).  用 health_check, 报的是 socrates license not found 但是  nic-400-lite , QoS-400 这些都有, 比较奇怪, 解决不了,请大家帮助看看。
1. 按照 ./lmcrypt  uncounted.lic  貌似前后没有区别
2. lic 修改
     第一行  SERVER XXX ANY 27004    , 这里 eda 改成 实际机器名?
     第二行  DAEMON  STRENGTH /XXX/XXX/armlmd/STRENGTH
     后续      FEATURE  socrates   STRENGTH  xxxxxx 。。。  => 这个不行
                 FEATURE  nic-400-lite   STRENGTH  xxxxxx。。。 => 这个可以

3. 启动    /XXX/XXX/armlmd/lmgrd -c uncounted.lic  -l armlic.log

请帮助看看

网友D:
我这里生成nic400 时 也是调用 nic-400-lite_network_ic, 而不是 nic-400_network_ic,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了,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5-06-25):
我的license全部报Not found,但是和你的一样可以可以用nic-400 lite,位宽不能超过64

网友E: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mark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IP包可能有问题,而且license也应该是没有破解干净。正常的状态应该是下面几张图片。 ...

请问大佬,想导出RTL的话需要associate IP package的,这个一步该怎么做?在IP目录下没有找到相关的IP package,是要自己下载到ARM_IP_LIBRARY_PATH下吗?

网友:
自己更新IP所在的目录,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
有问题来查询

网友:
用pubkey 爆破,  然后用lmcrypt_arm  产生license 即可了

不管nic400_lite 还是 nic400  就完全按spec 产生rtl了

楼主(2025-10-02):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mark一下

是license破解不完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license破解不完整

那该咋搞?大佬解决了吗

网友:
可以解决,破解不干净或者lic制作的问题。
QQ   1886699

网友(2025-12-09):
引用 网友D:
高手, 我用了 uncounted.lic 并添加 socrates feature 。 但是socrates 界面起来顶上显示还是 (License ...

哈喽大哥,你解决了吗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生成nic400 时 也是调用 nic-400-lite_network_ic, 而不是 nic-400_network_ic,不知道什么问题 ...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