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etup时序

楼主(2025-02-20):
请教大家,innovus 和pt环境时序相差两百多p。有哪几种方法让他们时序相差很小或者基本一样

网友A:
调用generateRCFactor命令生成rc参数去调节net delay;对比两个环境的derate、uncertainty这些值

网友:
先检查下 那些corner lib 设对了没。 2楼说的对, 你报同一条path,两边对比下。看看差异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generateRCFactor命令生成rc参数去调节net delay;对比两个环境的derate、uncertainty这些值 ...

请问rc参数具体怎么调,电阻电容调大些吗

网友:
先看下是每个cell和net的delay都有差异,还是io latency这种端口上设置导致的差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