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威尔逊电流镜的结构(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25-02-20):
请教下这个威尔逊电流镜的结构仿真出来的基极电流为什么那么大呀,这个β的值有什么方法调高吗,输入电流给的是350uA,镜像过去的电流为啥才有近200uA,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β是由工艺决定的,不同偏置电流下β有所差异,也就是说改变反射区面积(或者并联三极管个数),可能改变对β有些改变,但是一般很难有太大的变化。需要更高的β值,应该从工艺文件里找找,有没有其他类型的pnp换可用。

网友:
工作状态不对,pnp都进线性区了,可以尝试把pnp m值或者发射极面积加大

楼主:
谢谢 确实是工艺的限制,p管的β最大也只是3